求网友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8通道12bit dac和合适的基准芯片

楼主(2018-04-09):
自己做个东西玩,需要用到8路输出dac,12bit   ,求网友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和合适的基准芯片,谢谢

网友A:
我们用TLV5630,不算便宜,80多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用TLV5630,不算便宜,80多元

这个有点贵啊,客户嫌现在用的DAC7578  35左右的贵了,看来真不好找

网友B:
8路12位DAC, LTC2620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8路12位DAC, LTC2620吧

比35元还便宜吗?

网友:
两片mcp4728,单片价十块不到

网友A:
可能3楼是最可行的方案了,立创商城2片合计不超过20元。
其他的,价格真不好说
如果早知道这个型号,可能我们也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3楼是最可行的方案了,立创商城2片合计不超过20元。
其他的,价格真不好说
如果早知道这个型号,可能我 ...

暂时这么考虑,后边再看有没有更好的,不过2片要保证一致有点难度,需要单独校准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暂时这么考虑,后边再看有没有更好的,不过2片要保证一致有点难度,需要单独校准吧 ...

忘记校准这回事了,我们是中间变量输出,给示波器看,12位不用校准也对付用了……

网友C(2018-06-28):
请教个问题,最近用这个芯片,焊了4个芯片,用软件控制输出4个通道输出一样的值,正常误差在0.5%以内。

但是发现个蛋疼的问题,每个芯片总有一个通道输出值误差较大,1%-2%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教个问题,最近用这个芯片,焊了4个芯片,用软件控制输出4个通道输出一样的值,正常误差在0.5%以内。

但 ...

MARK 关注一下,看看什么问题

网友D(2018-08-06):
用来做什么?4-20ma输出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来做什么?4-20ma输出?

0-5V 输出控制流量传感器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0-5V 输出控制流量传感器

不隔离吗?还是后级使用隔离变送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隔离吗?还是后级使用隔离变送器?

不隔离的,气体流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