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控制电流环如何优化才好

楼主(2018-04-09):
     最近在做一个弧形电机的控制器,准备用在旋转门上。做了脉冲响应的实验,调整好了电流环的参数,给定和反馈基本一致。但是加入了速度环,怎么调都有点抖动。只能把电流环跳得弱一点运行才稳定,但是速度动态响应不太好。希望有经验的兄弟帮帮忙。

网友:
电流环能跟上,控制好滞后和超调不就完成任务了吗,为什么速度环引入的抖动要电流环去背锅?

网友A:
加入速度环以后有抖动,如果这个时候电流的反馈和给定依然基本重合,需要改速度环环路结构或者控制参数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入速度环以后有抖动,如果这个时候电流的反馈和给定依然基本重合,需要改速度环环路结构或者控制参数才行 ...

速度环就算跳得很小都会抖动。

网友:
做个仿真,找找原因

网友:
你的电流环  速度环执行的周期是多少?注意电流环响应一定要比速度环快,也就是内环一定要比外环响应快

网友B:
请教下什么资料或教程有详细介绍电流,速度,位置三环控制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下什么资料或教程有详细介绍电流,速度,位置三环控制的吗

运动控制 课本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速度环就算跳得很小都会抖动。

这个跟速度环小不小没关系的,电机抖动,肯定是电机的电流出现了抖动,可能有两个原因:
1、电流指令没有抖动,但是最终给到电机的Iq是抖动的。 <- 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出现,如果出现了,就改电流环
2、电流指令就有抖动,实际电流跟着指令都。 <- 这个指令就不稳,电机肯定会抖,应该想办法把指令抖动消除了,改上层环路的结构、参数、反馈滤波等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