搞安卓底层用什么开发板?大致学习路线?

楼主(2018-04-09):
实验室要我用搞一块Cortex-A系列的板子上安卓系统,然后先驱动摄像头,后面还要自己加上一些外设,触摸,加速度计之类的。
请教下各位大神,最好android资料比较多的,好像貌似大多都是linux方面比较多。
查到好像安卓底层也是linux,我现在想先快速地驱动摄像头,大概要怎么学?先学linux?
选了2441,好像上安卓不卡

网友A:
4412,210,最常见

网友B:
Rockchip平台的,比如RK3288,当然还有其他。光是摄像头?同时楼主需要用在什么行业、主要做什么工作、视频?控制?这些基本需求还是需要的

网友C:
A系列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友善的4412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A系列是什么意思?

Cortex A7\9\73\...

网友D:
板子很多,摄像头要看你是什么接口的,如果就是usb的,就很简单的。

网友:
4412,韦东山的淘宝店有详细学习路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A系列是什么意思?

Cortex-A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ockchip平台的,比如RK3288,当然还有其他。光是摄像头?同时楼主需要用在什么行业、主要做什么工作、视频 ...

想做一个带摄像头的服务机器人方向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412,210,最常见

感觉这板子linux的比较多,因为要上手比较快,后面也要加一些外设,所以有没有那种android资料比较多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板子很多,摄像头要看你是什么接口的,如果就是usb的,就很简单的。

有没有安卓资料比较多的?

网友:
听别人说,直接用手机的开发者模式就可以?USB连电脑调试

网友:
三星4418的吧

网友:
韦东山学习全志做产品

网友:
搭车问一下,android源码移植到4412的资料

网友E:
竟然没有一个说imx6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竟然没有一个说imx6的

我看看

网友:
韦东山的那个确实很好,跟着每天坚持自己码代码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