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电压电流可调的线性电源芯片?

楼主(2018-04-09):
市面上大部分都是电压可调的线性稳压芯片,有没有通过电位器或者数字接口实现电压电流都可以调节,能实现恒压和恒流输出的芯片啊。
我想给实验室里面做几个电源玩玩,给新人门做画板子练练手用,所以不想搞得复杂,不用运放的那种。各位大佬,有了解的吗?
添加:成本无所谓,芯片50块以下都可以,输出参数也无所谓,就是7805之类的性能就可以。或者是恒压恒流控制器外部连接功率芯片的也可以。

网友:
linear的LT3083这种内置电流源调压型的怎么样?
不过没法简单把一片同时配置成调压和限流的

网友:
lz你只有一个办法:一组恒流源串联一组恒压源。芯片的话,可以考虑aoz1284,4a最大电流,40v耐压

网友A:
封装好的小模块还是有的,专用IC的没见到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封装好的小模块还是有的,专用IC的没见到过

有型号和厂家吗,是在没办法看来只能是只做恒压电源了,实在不想搞得太复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型号和厂家吗,是在没办法看来只能是只做恒压电源了,实在不想搞得太复杂。 ...

不差钱就选vicor这种,隔离非隔离的,输入输出电压都可选。国产也挺多。最后也可以自己搭电路,自己灌封。

网友B:
恕我才疏学浅,恒压了再恒流? 恒流以后还能恒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恕我才疏学浅,恒压了再恒流? 恒流以后还能恒压?

他的意思肯定是恒压 限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