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自已用C#写的网络和串口调试助手,有亮点哦

楼主(2018-04-09):
学习C#几年了, 用2年时间左右,陆陆续续更新,到昨晚上,完成一个基本版本, 图形显示还没添加上去, 等有空再加
主要亮点就在于自定义按键发送, 特别对于像AT命令, 的调试, 特别方便
我自已用来调试我们公司的中央控制器命令,可以完成所有的命令,几十上百条命令
我也通过默认协议发送文件来更新下位机固件
等有空再整理一份文档, 祥细说明
大伙先尝鲜一下, 有bug是正常的, 后续有空会修复, 毕境也只是业于才有空搞搞

网友:
不错~  比我之前的强

网友:
很好,很强大。

楼主:
右键可更改自定义按键名和键值, 文件列表右键可新增删除自定义键文件, 在同一目录下, 识别到自定键键的的.xml文件自动加载, 所以支持无限按键.

网友A:
软件风格看着 清爽,测试下功能,也不错

感觉有一个问题,HEX发送  AT+CIPMODE=1  就输出不对了,显示AC DE 01 ,并且不在计数发送了,  建议能否在编辑命令列表时,可以把发送格式一并处理,哈哈,仅测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软件风格看着 清爽,测试下功能,也不错

感觉有一个问题,HEX发送  AT+CIPMODE=1  就输出不对了,显示AC D ...

HEX发送是指, 只发送十六进制格式的数字如: 0-9A-F, 其它的会过滤掉
或都要发AT+CIPMODE=1十六进制发送要选转换为41 54 2B 43 49 50 4D 4F 44 45 3D 31 0D 0A再进行HEX发送

网友:
很好用,挺好,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分辨率有点小问题,在1600X900显示,串口左上角按钮挤到一起,小问题,可以使用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 正在学c# 了解下

网友:
楼主写的程序不错。

网友:
强迫症会表示吃不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HEX发送是指, 只发送十六进制格式的数字如: 0-9A-F, 其它的会过滤掉
或都要发AT+CIPMODE=1十六进制发送要 ...

原来是这样呀,我以为是ASCII  和 HEX 自动转呢

因为显示时,选择 HEX 显示 你的软件就能自动转的

网友:
很好,顶一下

网友:
这个可以有码,哈哈

网友:
我是来看亮点的

网友:
我还以为开源的呢

网友:
就是这种的,做的太棒了

网友:
帮顶,现在正在用python想实现一样的功能,还在努力中

网友:
这个不错,测试用下

网友:
帮顶,抽空试试

网友:
目前正在学习C#.很有参考意义

网友:
借鉴参考学习下。

网友:
好东西,希望楼主继续完善打包

网友:
厉害,亮点在哪?

网友:
没有安装.net环境下xp系统无法运行,C#开发的软件必须安装.net环境才能运行,能集成到程序中么?

网友:
谢谢,下来试用一下

楼主:
亮点简单介绍: 如下图, 当然还有其它很不错的功能

右键可更改自定义按键名和键值, 文件列表右键可新增删除自定义键文件, 在同一目录下, 识别到自定键键的的.xml文件自动加载, 所以支持无限按键

网友B:
接收数据,保存的文件都变成一行了

网友:
发送备注这个功能有意思~

网友:
不错,功能很强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接收数据,保存的文件都变成一行了

HEX发送, 自动过滤掉非HEX的数据, 像tab, 空格, 回车, 都过滤掉了

网友:
好东西,多谢分享,希望能够持续升级

网友:
我指的这个意思

楼主:
收到,下一个版本去处理掉,谢谢反馈!

网友:
不错,很厉害的样子

网友:
看上去不错,接收数据能存文件吗?

网友:
期待以太网上传图像显示……

网友:
界面大小不能調,按鍵都看不到

网友:
不容易啊,工作量不少啊,参考参考

网友:
不错,挺好的工具,感谢楼主

网友:
能够支持应答吗?收到字符a,应答b,发字符串str a等等a

网友:
界面很清爽,赞一个!

网友:
挺实用的~~

网友:
用的一下,高度实用

网友:
这样就方便多了

网友:
顶!看起来好强大啊,谢谢分享

网友:
建议楼主开源到github,这么好的东西

网友:
感谢分享,功能强大

网友:
不错。 方便电工干活

网友:
最近也在学习C#,挺好用的,控件用起来很方便

网友:
不错,挺好用的

网友:
实用版串口软件,mark一下。

网友:
试了一下,相当不错。。我之前用QT做的调试串口,最近改进时也想可以二次开发就可以省时省力,比如配置不同的名称及寄存器地址(起始,功能码),读命令时上来的数据能按固定格式显示出来(并制定名称),写时也可以按固定格式,比如寄存器01 是ID,02 是参数等,一个软件+配置文件(xml、xls格式等)就可实现不同文产品的测试切换

网友:
无码。
建议楼主开源到github,这么好的东西

网友:
可以为电工节省很多调试时间,非常感谢

网友(2018-06-01):
给源码就好了

网友C:
楼主用的MultikeyIn.dll是什么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用的MultikeyIn.dll是什么呢?

自定义的控件

网友:
有特色,C#下搞串口参考一下

网友:
可否发个研究一下?

网友D:
感谢楼主分享,使用中发现一个问题,用这个串口助手连node mcu esp8266开发板不能使用,usb转ttl是ch340G
但使用sscom,STC-ISP自带的串口助手,我自己写的C++版的简易串口助手,这三个都能正常使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感谢楼主分享,使用中发现一个问题,用这个串口助手连node mcu esp8266开发板不能使用,usb转ttl是ch340G

没有用过node mcu esp8266, 但我用来调试ESP8266普通模块AT命令都正常的
或者有更详细的node mcu esp8266不能用的描述吗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没有用过node mcu esp8266, 但我用来调试ESP8266普通模块AT命令都正常的
或者有更详细的node mcu esp8266 ...

楼主图形控件用的是啥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图形控件用的是啥啊?

还没添加这个功能,有空时再添加

网友:
c#做这种工具还是不错

网友F(2018-07-06):
请教楼主,C# 的串口模组,在我设置波特率大于115200的时候,接收就不正常了,是什么问题啊?求教,我是个C# 新人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请教楼主,C# 的串口模组,在我设置波特率大于115200的时候,接收就不正常了,是什么问题啊?求教,我是个C ...

我平时都是用921600跟ESP8266芯片通信,一切正常

网友:
好用,可以自己改波特率。不错。我在实验最高能上到多少波特率。现在用到2.5M没有问题

网友:
很不错 适合我这个新手

网友:
好工具,收藏了,下载试试

网友:
用原子的串口软件或丁丁串口发个文件看看,丢数据丢得一塌糊涂啊

网友:
性能怎么样?我做tcp模块吞吐测试的时候,同样的网络环境和代码,不同软件测的速度不一样

网友(2018-08-08):
谢谢分享啊,现在正在学习C#

网友:
厉害,拿来用用,感谢

网友:
就是无src学习, 帮顶

网友(2018-09-26):
记号下,很强大

网友:
这个好象很强大,串口调试软件,标记一下。

网友:
挺实用的工具

楼主:
有更新啦! V1.1.0升级到1.1.5
qDebugTools.exe直接替换原来就行
修复些一bug, 如,保存文件的, TCP通讯的
新增CAN调试接口, 当然配串口转CAN模块才行, 模块暂时只是自已做的一个简漏板, 有空时把它做成标准模块
新增实用功能: DCDC反馈电阻计算, BIN文件加密和解密(只支持AES),请看下图

网友:
谢谢楼主,这东西对我来说非常有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有更新啦! V1.1.0升级到1.1.5
qDebugTools.exe直接替换原来就行
修复些一bug, 如,保存文件的, TCP通讯的

软件用起来挺方便的,发现有一个问题,是不是编程时,把DTR和RTS给控制了,有些使用RTS控制的电路不好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软件用起来挺方便的,发现有一个问题,是不是编程时,把DTR和RTS给控制了,有些使用RTS控制的电路不好用 ...

没有对DTR和RTS的任何设置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有对DTR和RTS的任何设置

我刚才用  9针串口实际测试了下,用正常的串口打开,RTS输出为 -5.6V    用你这个软件,是5.6V,DTR是正常的,你可以用表测量看看,默认情况不开DTR和RTS都是-5.6V左右

网友:
感谢楼主无私奉献,真的很好用

网友(2018-12-28):
标记下,明天上班试试看

网友:
还以为是开源的, 软件还不错

网友:
功能很多啊,要花些时间与精力了,谢谢

网友:
功能很多啊,要花些时间与精力学习了,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不明觉厉

网友(2019-02-17):
自定义的按键能不能输入16进制数据

网友:
用了楼主的软件,特别是按键自由定制并保存文件功能,极大提高了串口调试效率,感谢楼主分享。

网友(2019-04-11):
楼主,能否介绍一下学习C#的过程?

网友(2019-11-13):
顶一下,下载下来研究学习一下

网友:
收藏学习C#上位机

网友(2019-12-21):
希望能开源!!!

网友(2020-02-05):
不错,可以用,多谢

网友:
小工具做得不错。功能挺全的

网友:
做的好有调理。学习下

网友:
多谢分享,正在学习中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更新啦! V1.1.0升级到1.1.5
qDebugTools.exe直接替换原来就行
修复些一bug, 如,保存文件的, TCP通讯的

感谢分享,一直想找这样的软件。自定义按键指令和串口曲线非常实用

网友:
可以自定义按键,执行脚本,非常好的思路

网友G(2020-03-12):
楼主 波形显示 发送的数据格式是怎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楼主 波形显示 发送的数据格式是怎样的

波形显示功能还没加上去

网友(2020-05-05):
楼主 给指点一下 适合 入门的 教程和书籍 网站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