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中,按4字节对齐给函数指针赋值,跳转时会触发HardFault

楼主(2018-04-09):
void A(uint32_t flag)             //此函数被定位到0x20003000地址处
{
    ......
}

main()
{
    p = (void(*)(uint32_t))(0x20003000 - 0);
    (*p)(0x1234)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........
    }
}

某函数通过分散加载的方式放在0x20003000地址(通过调试也确认函数地址正确)。调用函数时,通过函数指针方式调用。
比较奇葩的现象是,如果仿真单步执行,函数正常调用,且运行正常。如果直接连续运行,则在调用(*p)(0x1234)时进入HardFault中断。
但是,如果将跳转地址不按照4字节对齐(如0x20002FFF),则不管是连续运行还是单步运行,均正常。

另外使用p=&a;方式赋值时,也能正常运行。对比汇编,这种方式使用的汇编指令时BL.W,而直接给定地址时使用的汇编是BLX。如果原因是汇编指令的问题,仿真单步运行为什么又没问题!

网友A:
Thumb模式和ARM模式的原因
根据arm spec, 跳转地址最低位( lsb ) 为0表示 arm 指令;最低位为1表示thumb指令。
STM32没有ARM模式,所以不能用四字节对齐的地址
参考:https://blog.csdn.net/beyond702/article/details/51201027

网友:
你看下keil的编译map,函数地址并不是4字节对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humb模式和ARM模式的原因
根据arm spec, 跳转地址最低位( lsb ) 为0表示 arm 指令;最低位为1表示thumb指 ...

不错,又学习了一点小知识

网友A:
补充一条 LZ应该用0x20003000+1这个地址
0x20002FFF这个地址歪打正着是因为那里的flash是空白的,是0xFF,被当做NOP指令处理,因此没造成任何影响。如果那个位置有其他数据,跳过去会出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humb模式和ARM模式的原因
根据arm spec, 跳转地址最低位( lsb ) 为0表示 arm 指令;最低位为1表示thumb指 ...

感谢大佬,学习了。google了半天,都没找到关键点,来论坛一问,几分钟就解决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补充一条 LZ应该用0x20003000+1这个地址
0x20002FFF这个地址歪打正着是因为那里的flash是空白的,是0xFF, ...

是的是的,因为在调试,我就试着把地址加一或者减一,减一会刚好跳转到一个空指令地方,加一正好。但是这么做自己心理没底,所以就来论坛问问

网友:
厉害大神,研究的很透彻

网友:
呵呵,当年也遇到这样的问题。也是歪打正着的+1就解决问题。今天才知道真正的原因。

网友:
正是这样,不提还有点忘了,知识还得重复。

网友B:
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吗

网友:
又学到一个小知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吗

用途是实现bootloader时,bootloader与app是两个不同的HEX文件,但是由app进入boot时,需要传递一些数据给boot,所以将boot的入口函数固定在一个地址上,app直接跳转到这个地址完成数据传递。

网友:
参考普通boot工程就行  你这只是反过来

网友(2019-05-25):
感谢各位大神,很有参考价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