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I充电芯片BQ25895的规格书里面的I2C地址是错的

楼主(2018-04-09):
最近一个项目做一个类似移动电源的东东用到了TI的BQ25895作为充电和升压控制电路。第一次用这货,不知道有这个坑。按照规格书写好I2C接口程序死活收不到I2C的ACK信号,完全通信不上。用逻辑分析仪抓出slave地址确实是0x6B,规格书上描述的地址和网上找的例程也是0x6B。怀疑过自己刚写的程序,换了好多种处理方式都不行。后面终于在网上找到有人说它的地址是0x6A,然后我按0x6A的地址来做就正常了

网友A:
0x6A是WRITE的地址,0x6B是READ的地址

网友B:
I2C默认第一个字节的第8位是读写位
另外规格书里面寄存器说明那一段写的地址是6Ah

网友:
我要是读不出来,就会做一遍扫描了

网友:
高7位是slave地址,最低位是读写位,0是写,1是读,I2C协议就是这样规定的

网友:
你看的手册对吗?我咋看到的地址就是2A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0x6A是WRITE的地址,0x6B是READ的地址

地址是不变的,不包含读写位。地址是7位的,在高7位,所以发送数据时要把0x6A左移一位变成0xD4再加上读写位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2C默认第一个字节的第8位是读写位
另外规格书里面寄存器说明那一段写的地址是6Ah ...

你看的是哪个版本的规格书?我前段时间在TI网站下的,你看我楼主位的规格书截图里写的是6BH

网友:
IIC地址要看给的波形图。

网友:
我用的是0x6A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看的是哪个版本的规格书?我前段时间在TI网站下的,你看我楼主位的规格书截图里写的是6BH ...

跟你同一个版本,8.4章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跟你同一个版本,8.4章节

看到了,只有一行字,老眼昏花没留意到,只看到楼主位的那个错误的描述,一不小心就被坑了
一个文档出现两个不同的描述,网上的例程也有按0x6B写的,这么长时间了TI也不更正一下!

网友(2019-05-25):
也想用下BQ25895,查了下网上资料很少,请问楼主能提供下测试例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