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进电机一体机做的体积小,一般采用什么硬件方案?

楼主(2018-04-10):
普通的数字式步进电机驱动器,体积都做的比较大,而步进电机一体机体积都很小,也能把电压,电流做的比较大,一般采用什么样的硬件方案,希望了解的各位能提供点思路。谢谢

网友:
买个驱动器拆了参考下或者找个几篇论文看看

网友:
硬件差不多吧,只是mos管用的封装小了。或者用集成方案。

网友:
用封装小的mos管,再把开关电源去掉,基本上也就是小体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