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向可控硅的控制电路

楼主(2018-04-10):
新人发帖还望多多支持,想来想去不知道发些什么好。看论坛该有的也都有了,都被大佬给发完了,所以小弟奉上双向可控硅控制加热电路原理图。

楼主:
已经量产的产品,可以放心使用,R62  R63要1W以上的电阻

网友A:
请允许我笑一下,你这咋还串继电器呢?你对自己的控制电路太不自信了吧?还是对漏电有要求?另外可控硅要加个RC电路,当然你如果前边串继电器了就不用了,

网友B:
好奇怪的电路,能解释一下吗?

网友C:
错误的电路也能量产?有个地方少标了个AC220_COM,继电器和双向可控硅双输出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允许我笑一下,你这咋还串继电器呢?你对自己的控制电路太不自信了吧?还是对漏电有要求?另外可控硅要加 ...

安全第一   主要是不差钱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错误的电路也能量产?有个地方少标了个AC220_COM,继电器和双向可控硅双输出电路 ...

没有少标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奇怪的电路,能解释一下吗?

就是可控硅上又串了个开关(继电器

网友:
如果不需要调功,也不需要频繁开关,只用继电器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经量产的产品,可以放心使用,R62  R63要1W以上的电阻

为什么要那么大功率的电阻,用小的会烧吗?

网友:
难不成可控硅砍波?

网友D:
和我做的一个产品相似,也是用继电器+可控硅,主要是对可控硅不放心,又看好可控硅的过零触发。
控制的时候是,先开继电器,然后等一下,再开可控硅,不控制时候过程相反。这样做是期望能减少纯粹用继电器时的拉弧。
纯用继电器时,有过继电器触点烧死现象和导通不通畅现象;纯用可控硅时遇到过可控硅坏,而常通现象---我产品的应用环境常通是比常断要危险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和我做的一个产品相似,也是用继电器+可控硅,主要是对可控硅不放心,又看好可控硅的过零触发。
控制的时候 ...

是的  我的控温对象基本都是油    或者是酒精,不敢省钱。

网友(2018-06-23):
引用 楼主:
是的  我的控温对象基本都是油    或者是酒精,不敢省钱。

同样一个加热电路,附载有时意外短路,要如何保护可控硅?可控硅一坏,就得换主板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和我做的一个产品相似,也是用继电器+可控硅,主要是对可控硅不放心,又看好可控硅的过零触发。
控制的时候 ...

没错,我做的一个产品也是这样,用上可控硅的过零,使电路没有冲击,但可控硅实在又不耐操,就怕一炸不是开路而是短路就完蛋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允许我笑一下,你这咋还串继电器呢?你对自己的控制电路太不自信了吧?还是对漏电有要求?另外可控硅要加 ...

据说3相限的可控硅不用加RC。能省下几毛钱、

网友E:
我在惠普的打印机里见过这种电路,继电器除了安全,还可以彻底切断加热器电流,避免关断时漏电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在惠普的打印机里见过这种电路,继电器除了安全,还可以彻底切断加热器电流,避免关断时漏电流 ...

一看就是行家    这个电路我也是拿来的

网友F:
可控硅这种东西不推荐在小功率的新设计上使用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可控硅这种东西不推荐在小功率的新设计上使用了

难不成继续用继电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难不成继续用继电器?

用闸刀开关手动操作

网友(2018-07-24):
不错的电路,将来或许会用到

网友:
学习了,记下了..第一次看这样的

网友H(2018-08-24):
可控硅这些,成熟的电路有好多的,稳妥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可控硅这些,成熟的电路有好多的,稳妥

网友I:
楼主,既然可控硅电路发出来了,干脆也把过零采集电路发出来吧,给我们参考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楼主,既然可控硅电路发出来了,干脆也把过零采集电路发出来吧,给我们参考一下 ...

不用过零

网友:
R53 和 R55的 另外一端 应该接 三极管的基极吧

网友J:
这个控制电路好眼熟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这个控制电路好眼熟

头像不错哈哈

网友:
电路比较经典,一般我们在加rc电路的时候,加上继电器保护

网友K(2018-12-25):
请教一下,晶闸管并联 RC,一般并联多少阻值的,对RC器件的功率有什么要求?

网友:
  MOC 3063,,,moc3041、3043,有神马区别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楼主,既然可控硅电路发出来了,干脆也把过零采集电路发出来吧,给我们参考一下 ...

我用MOC3042, 自动过零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请教一下,晶闸管并联 RC,一般并联多少阻值的,对RC器件的功率有什么要求? ...

我用0.01uF 2kV,  39Ω 1W, 按照MOC3042 规格书里面的范例电路搭的

网友(2019-02-26):
引用 网友G:
难不成继续用继电器?

我见过的一个电路,在整流桥后面接MOSFET,负载在整流桥前面。
就是整流桥上损耗大点儿,MOSFET控制50Hz那简直小意思

网友(2019-05-08):
这个是多大功率的加热器     可控硅怎么选型

网友L:
R62/R63需要1W这么大吗?

楼主(2019-06-24):
引用 网友L:
R62/R63需要1W这么大吗?

保险起见吧   其实即使是1W有的时候还莫名的会烧掉    我2K的板子里面   有3块这个电阻烧过

网友(2020-01-06):
请问不过零的话 能控制功率?

网友:
做过UL认证的就知道,很多认证机构要求你必须可控硅串联继电器,否则不让通过,他们也怕出事

网友(2020-08-19):
引用 网友A:
请允许我笑一下,你这咋还串继电器呢?你对自己的控制电路太不自信了吧?还是对漏电有要求?另外可控硅要加 ...

没加关于可控硅的各种保护电路,导致可控硅出现损坏,损坏的可控硅竟然是直通的,惊不惊喜,意不意外?所以才演变成前级加继电器强制断电,也算曲线捐躯了。
以上都是我瞎编的,对不对,不要问我,我也不知道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可控硅这些,成熟的电路有好多的,稳妥

电路稳妥,可控硅的质量不稳妥。

网友(2020-11-24):
看似多余,其实是为了更加可靠,不错。

网友:
大神们讲的不错

网友(2021-07-12):
楼主有前端调功驱动电路吗?

网友(2022-03-24)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