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开发,想买一部回流焊机,不知道有没有必要

楼主(2018-04-10):
大家好,我想买一部回流焊机,就是抽屉那种样子的,主要是想解决一下焊接的麻烦,因为是小厂,一个月用不到100张板子,干脆自己做了,大家怎么看?

网友:
用电烤箱加温控器搞定就行的.

网友:
找个小型焊接厂吧,你这种需求一般也有人做的,比自己焊接划算靠谱

网友:
买起来, 放着  有时候用一下也挺方便的

网友:
烤箱+温控器就够了,反正要求也不高

网友:
烤箱+温控器就够了+1

网友:
一个加热台就搞定了,带抽屉的回流焊其实并不好用。

网友:
招个小妹兼文员焊接员更靠谱吧。

网友:
我买的 正邦 的加热台 也挺好用的,带抽屉的回流焊贵些效果差不多!

网友A:
我们公司的带抽屉的回流焊温度太高了,去年还是把板子烤黑,后来因为在力创SMT了,这个回流焊就闲置了,前几天又用了下回流焊,结果直接把板子一角烤的发黑了。上个月在京东买了个长帝的CRWF32SM,上下各2根加热管,测试了下使用230°烤5分钟焊锡融化,融化后直接把门打开加速散热,否则板子要变黑,连温控器就不用装了,我之前还在担心烤箱的最高230°温度不够。399的价格,把温度设置在70°左右,还能做高温老化实验,比抽屉式的回流焊强。话说我之前比较淘宝和京东价格,发现一般烤箱京东比淘宝便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们公司的带抽屉的回流焊温度太高了,去年还是把板子烤黑,后来因为在力创SMT了,这个回流焊就闲置了,前 ...

牛比。。加个温控器会不会更好些呢。

网友B:
自从嘉力创可以smt打样贴片后,我的抽屉回流焊就吃灰了。

网友:
嘉立创只能贴部分元器件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们公司的带抽屉的回流焊温度太高了,去年还是把板子烤黑,后来因为在力创SMT了,这个回流焊就闲置了,前 ...

有铅的熔点低不怕,无铅的温度高恐怕不能均匀融化吧

网友:
这东西就看自己实力了

网友C:
以前公司买过,挺好用的。偶尔一个订单几十上百片了很方便。小订单找外面很不方便,先不说大点儿的贴片厂直接不接单,就算有的接了也是给你往后排交期,还有就是加工费一次少说也得几百上千,做几次一台桌面抽屉焊的价格就下来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以前公司买过,挺好用的。偶尔一个订单几十上百片了很方便。小订单找外面很不方便,先不说大点儿的贴片厂直 ...

别吊人胃口,给个型号好不

网友:
我就有一个普惠的,1000多块钱那个, 那个抽屉的滚珠都掉光了,  温区大概只有一个iphone6那么大是可以融化焊锡的, 反正就是很垃圾, 现在我是怎么用呢, JLC有的全贴, 然后再手动在有些器件上涂锡膏,用手放上去,然后放进去那个普惠抽屉焊接, 而且一次只能焊2-3块,不然边缘的不融化, 坑~~~ 最有有些东西还是要自己贴, 总的来说还是麻烦.
之前试反面全是JLC,正面我的IC, 但是自己手工贴还是不行, 最后还是要返工,IC引脚全部要补, 也是很累,  不过总比所有东西自己焊接要快.

听了楼上的大师,我看我应该把家里吃灰的烤箱拿过来改装下.

网友:
我那台卖给网友了

网友:
要是自己不嫌麻烦,可以搞一个,自己开发贴贴样板,还是不错!

网友:
花这个时间不如外面贴

网友:
谁推荐一台贴片机,2-3w内,到手能用,只考虑二手进口

网友E:
烤箱+温控搜到一篇http://blog.sina.cn/dpool/blog/s/blog_55001c2c0100o9qx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别吊人胃口,给个型号好不

淘宝随便搜,桌面回流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烤箱+温控搜到一篇http://blog.sina.cn/dpool/blog/s/blog_55001c2c0100o9qx.html

烤箱这个我也想自己做,因为家里因为买家电送了有俩新的烤箱了。但是有两个疑问,首先回流焊是一个温度曲线,烤箱和温控器只能搞个定温加热,不能按照编程的曲线来改变温度;其次是各种烤箱大小不同,功率不同,如何自己设置温控器合适的PID参数?

网友:
烤箱控制温度只能手动或靠开关供电电源了

网友:
主要问题是要做钢网刷锡膏, 锡膏这玩意 保质期挺短的把, 板子少, 不太好弄。

网友:
直接找外面的加工厂做,自己搞太麻烦了

网友:
我自己以前也想过,不过感觉做钢网还是要外面做,还需要高效率的贴片机,最关键的还需要控制良率。

网友:
我2年前买的映显的回流焊机,感觉还不错,如果DIY能力强的话,电烤箱+温控也可以,不过建议用专业的回流焊机,里面有热风循环,板子受热更均匀

楼主:
我有一个旧烘箱,里面是风循环的,温度可以到300度,但不晓得风会不会太大,我试试看,再告诉大家。

网友:
加热台怎么用有朋友介绍一下么?

网友(2020-03-05):
我们公司有台普惠的,以前的工程师买的。这两年经常用,效果蛮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自从嘉力创可以smt打样贴片后,我的抽屉回流焊就吃灰了。

能转给我吗?多少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