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流电机精确控速,pid计算周期设置多少合适

楼主(2018-04-10):
一个大功率1500w的直流电机(跑步机上的那种),,现在通过编码器 来获取电机转速,,然后采用pid对电机调速
1.编码器我用的是1000线的,,电机控制转速范围为 80转/分钟-----3000转/分钟,,,,现在采用T法测速 ,,,设置测量周期50ms合适不
2. pid的计算周期设置成多少合适?比如 如果我的编码器测量周期设置成X ms,,,那我pid运算周期也设置成X ms吗

求各位前辈支招,,,

网友:
建议上双环pid,电流内环pid周期与pwm周期可选一致,速度外环pid周期跟电机惯量有关,估计50ms是可以的

网友:
速度环pid周期选择一方面要考虑编码器精度,比如50ms內最低速度下仍有67个脉冲,从这点讲,是可以的
另外还需要考虑控制对象开环的时间常数,一般要选择时间常数的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以下,基本上越小越好,这个功率的直流电机惯量不会小,50ms应该是够了

网友:
50ms我感觉小了。我50W的电机采用这个参数。1500W,系统惯性很大吧,100ms估计更合适。

网友A:
要有速度环跟电流环,速度环2ms,电流环放在pwm载波周期,不然就性能就不行

网友:
不要问我为什么,我们变频器就是这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有速度环跟电流环,速度环2ms,电流环放在pwm载波周期,不然就性能就不行

速度环跟电流环是独立分开的么?

网友:
对啊,分开的

网友:
我们一般将闭环控制的执行周期定为最高响应频率的20~40倍, 所以楼上说的2ms也比较符合大多数速度环的情况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