挂烫机插上插座,漏电开关就跳闸,请问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8-04-10):
家里的一个志高挂烫机,没怎么用,这几天用的时候发现,只要插上插座,家里配电箱里的漏电开关就跳闸,我把挂烫机拆开检查,没看到什么问题,也用吹风吹干了,还是跳闸。问问大家这个是什么原因?把地线剪断会不会解决?

网友:
里面那个一大坨加热产生水蒸气的应该漏电了,换一个就ok

网友:
肯定是漏电了啊 ~ 你还敢剪地线?

网友:
漏电了,,当流入的电流不等于流出的电流超过一定值就会跳闸,多半都是哪里漏水或者是火线破皮了,

网友:
我家的也是,扔了。

网友:
要不…零线火线对调一下…不过也就是临时使用

网友:
漏电了。扔了吧

网友A:
上隔离变压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隔离变压器

搞个2000瓦的隔离变压器,比挂烫机还贵。

网友:
漏电了呗,我家之前的饮水机也是一插上漏点就跳,后来扔了

网友:
漏电了,还是别用了,扔了。

网友:
漏电,不安全,别用了

网友B:
剪地线都说得出来

网友:
这内部做工一看就不想用,看着都危险,还是别折腾扔了吧,再买个千元左右大牌子的,保管好使

楼主:
最后结果:找不到配件,扔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剪地线都说得出来

还有更猛,更变态的办法呢! 比如把漏电保护拆掉。。。
但是这样做,搞不好会出人命滴。。。

网友:
漏电了,扔了吧。

网友(2019-09-23):
加热模块漏电,基本都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剪地线!

嗯!谁先提出问题,就先处理谁!

网友:
志高的小家电你也敢用。。。。。。。。牛,比山上的还垃圾!

网友:
扔吧 别因小失大

网友:
拆掉地线看看还跳不跳?

网友:
漏保跳,要不过流要不漏电
插上插头就跳,那用万用表排除短路,大概率就是漏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