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3232een的第2脚的电容可以接3.3V吗

楼主(2018-04-10):
请问:sp3232een的第2脚的电容可以接3.3V吗

手上参考的电路第2脚接电容后,再接3.3V,有人说这样是错的。

查数据手册上第2脚确实是接电容后再接GND的,但突然发现,下面还有一条备注说:can be returned to either vcc or gnd.  意思应该是接VCC和GND都可以。

现在有点糊涂了,是都可以还是只能接GND的,有经验的说说。

网友:
我是接电容再接地,就你图上那样,正常使用

楼主:
谢谢你的回复。
结论应该是:接VCC,接地都可以

网友:
一样都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