输入2.5-5.5v的DC-DC输出电压比设定值高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18-04-10):
最近在调试一款新板子,用到了两路dc-dc  输入2.5-5.5V   输出0.6--3.3v   配置参数都正确
空载的时候输出电压是正常的   一路1.0v   一路3.3v   带上负载输出电压一路2.2v   一路3.3v
想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情况   谢谢

网友A:
两路共一个变压器的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路共一个变压器的么?

不是就是普通的dc-dc   sot23-5    用的是电感不是变压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是就是普通的dc-dc   sot23-5    用的是电感不是变压器

哦,那有可能是1.0V的分压电阻取得大了。换小一点试试,我说的是两个值一起取小一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哦,那有可能是1.0V的分压电阻取得大了。换小一点试试,我说的是两个值一起取小一点 ...

空载的时候是正常的

网友:
没法回答,但我最近的一个例子是,boost电容小了,要按照规格书的来,估计1uF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空载的时候是正常的

比值对的时候空载当然是正常的,好像在输出电压很低的时候分压电阻取值过大会导致电压不稳压。

你可以将1.0V的那路的分压电路改成3.3V的,然后带上3.3V那路的负载看看电压是否稳定,如果正常,那就是分压电阻取值不合理

网友:
贴个图看看啊

楼主:
接法没问题是按照规格书稿的    头大的很   觉都睡不好

网友:
这电路图看着真难受
查一下后面的负载,看一下是不是3.3v的漏过去了

网友:
直接把这路dcdc芯片吹下来,量一下

楼主:
结贴   最终检查的结果是电压反灌所致  谢谢各位兄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