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次性按键芯片求推荐

楼主(2018-04-10):
在做个小项目,使用一次性的干电池,考虑到要尽量降低关机功耗,需要找这么个芯片,其实逻辑很简单,如下图,按下按键之后,芯片即持续输出一个高电平,此后不管按键是否再次按下,输出一直为高,除非将芯片再次上电或按其他RESET按键,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芯片?

网友:
mos 自锁电路  或者三极管

网友A:
用以一个按键和单片机IO口以或逻辑控制一个MOS管,按键接下后开启MOS管接通电源以后,单片机IO口可以输出高来开启MOS管。关机只要IO输出低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这不就是可控硅的特性么?直流回路中,一旦开启,就不可控(无法可控关断)了。

网友:
RS触发器

网友:
自己搭个电路很难吗

网友:
感觉自锁开关更合适稳定

网友:
这TM叫一次性~~~楼主的表达能力真是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以一个按键和单片机IO口以或逻辑控制一个MOS管,按键接下后开启MOS管接通电源以后,单片机IO口可以输出高 ...

单片机功耗大且成本高,最好能找到简单的成熟芯片方案

网友:
中国词语中有些词为什要一定要带性呢,一次性,可行性,相关性,紧密性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不就是可控硅的特性么?直流回路中,一旦开启,就不可控(无法可控关断)了。 ...

可控硅的导通,还有维持电流呢,维持电流不够,也会关断的。

网友:
参考演唱会荧光棒 拔掉一个小绝缘纸片就可以了

网友:
试试这电路。

网友:
一个自锁开关。。。。

网友C:
为什么不能参考那些摇摇棒等会场气氛工具,在电池中间夹一片塑料片,平时是不同电的,要用的时候直接拔出来就可以用了

网友D:
既然芯片复位或者是重新上电,按键才能继续起作用,程序不就能控制吗?

楼主:
谢谢,我研究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既然芯片复位或者是重新上电,按键才能继续起作用,程序不就能控制吗?

需要极低功耗,另外担心增加单片机的代码复杂程度会增加风险,所以希望以独立的芯片解决

网友:
极低功耗就上磁保持继电器,吸合后继电器就不耗电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不能参考那些摇摇棒等会场气氛工具,在电池中间夹一片塑料片,平时是不同电的,要用的时候直接拔出来 ...

考虑过了,但产品还需要防水。

网友:
我在想,能否用个滞回比较器,不过开机时可能电平不确定,然后后面电路测的是一个电平变化而不是电平由低到高,这样可行吗?

楼主:
此电路存在的风险可能是抗干扰能力稍差,一些NOISE可能会打开锁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考虑过了,但产品还需要防水。

防水?干簧管+一小块磁铁。

网友:
量大吗,大的话很好办

网友E:
用两个三极管自己搭个自锁电路不知道符合不符合楼主的需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用两个三极管自己搭个自锁电路不知道符合不符合楼主的需求

类似这个电路吧,问题主要还是担心被干扰导致误触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