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亮的WS2812B和正常的灯珠互换位置后都亮问题

楼主(2018-04-10):
由于信号传输距离问题,在主板上做了一颗WS2812B灯珠,这样板和灯条的距离可以变长。目前遇到板上的灯珠不亮,和灯条上的随机灯珠互换位置后都亮了。目前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,用过的帮忙看看。
ps,增加灯图。
焊到板子上就是不亮,我把灯珠去掉找个板子飞线就亮。郁闷

网友A:
焊接问题,鉴定完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焊接问题,鉴定完毕

贴了几十片都出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助焊剂没洗干净?

网友:
接反了,2333333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贴了几十片都出这样的问题。

没图没真相

楼主:
把板上的灯珠支起来就正常了。

网友B:
我也遇到过这类问题,从淘宝买过一批,焊接完部分亮,部分不亮,或者有的颜色显示不正常,一个可能与焊接温度有关,还有就是芯片质量,我买的另外一批就没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遇到过这类问题,从淘宝买过一批,焊接完部分亮,部分不亮,或者有的颜色显示不正常,一个可能与焊接温 ...

我们的灯珠是从原厂买的,用之前我也烘烤过,之前做另外一个产品都很正常,这次的大脸了,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官方也是无奈。尝试了各种方法,不焊到板子上的都正常亮,这个灯是属于对后续信号整形的,防止接线过长后边的灯条显示异常。

网友C:
也许是驱动时序有问题,示波器看看波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把板上的灯珠支起来就正常了。

你现在的情况 是焊接完出来后,板上的也不亮,灯条也不亮。
然后你随机与灯条对换一个就全部都正常了?或者板上支起来就正常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现在的情况 是焊接完出来后,板上的也不亮,灯条也不亮。
然后你随机与灯条对换一个就全部都正常了?或 ...

板上的不亮,灯条的亮。我把板上的灯焊下来用金属腿支高就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也许是驱动时序有问题,示波器看看波形

波形看起来正常。没有毛刺什么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板上的不亮,灯条的亮。我把板上的灯焊下来用金属腿支高就亮。

那建议你不要管灯条,先把板上的调试通过,然后多试几次。才能发现问题。方便的话发上原理 图与PCB,方便大家给你分析

网友:
你那灯珠,焊不焊接估计都可能会亮起来,也许敲两下就亮了。

网友D:
灯珠的问题吧,内部接触不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建议你不要管灯条,先把板上的调试通过,然后多试几次。才能发现问题。方便的话发上原理 图与PCB,方便 ...

献上图纸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灯珠的问题吧,内部接触不好了

如果内部接触不好的话支起来也不会亮,实际上就亮了

楼主:
已经弄完怎么回事。是程序问题,昨天下午没事重新捋了下驱动。

网友:
估计是时序正在临界状态

网友(2018-09-03):
要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看波形的,0码和1码是用850ns和400ns的波形来表示的,正负150ns, 楼主架高led,相当于增加电容,让原来的信号波形延时了

网友E:
这个芯片确实不好弄,早前有一批在淘宝买的,经常性失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芯片确实不好弄,早前有一批在淘宝买的,经常性失效。

这个破灯坑人,到了现场用了好久还会时不时的坏一个。不知道光宝的怎样,pin-to-pin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破灯坑人,到了现场用了好久还会时不时的坏一个。不知道光宝的怎样,pin-to-pin ...

是的,中间的坏了,后面的全部不能亮。

网友:
晕,正开始用,目前没有发现问题,非常好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破灯坑人,到了现场用了好久还会时不时的坏一个。不知道光宝的怎样,pin-to-pin ...

光宝的什么型号?我想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