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us 8.7 SP3

楼主(2018-04-10):
给要尝鲜的童鞋
安装
1. 先安装 P8.7.Sp3.exe
2. 选择Custom 自定义安装
3. 必须安装到以下的路径:
Windows 32位
Installation Path - C:\Program Files\Labcenter Electronics\Proteus 8 Professional\
Program Data Path - C:\Program Files\Labcenter Electronics\Proteus 8 Professional\

Windows 64位
Installation Path - C:\Program Files (x86)\Labcenter Electronics\Proteus 8 Professional\
Program Data Path - C:\Program Files (x86)\Labcenter Electronics\Proteus 8 Professional\

4. 安装好后, 不用运行, 直接退出
5. 准备手动打补丁, 先解压patch.zip
6. 以管理员权限,把里面的文件覆盖到原程序。

下面是安装文件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n1xcnEivDfxnRyUNdxkJPQ
密码:t63p

个人测试能模拟, 没有闪退问题。
碰到问题的, 安装失败的, 欢迎留言。

补上重要文件:

网友:
许可文件呢?

楼主:
可以用8.6的, 文件我补上了, 看1楼

网友:
谢谢了!试用一下看

网友A:
用自带例程仿真会退出。WIN10-64BIT系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自带例程仿真会退出。WIN10-64BIT系统

请问是什么自带范例?

网友:
就是这个

网友B:
更新了什么

网友:
好东东,感谢分享

网友:
下一个测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更新了什么

同问
更新了什么

楼主:
没什么特别的重大更新, 没有惊喜, 8.7SP3 是给要尝鲜的童鞋, 老司机建议不用去折腾。

按照官网的说法, 8.7 是对8.6 的性能提升。
详情: https://www.labcenter.com/whatsnew/

网友:
还在用7.7sp2

楼主:
刚刚试了, 能模拟。

楼主:
建议升级到最少 8.6 , 因为可以模拟STM32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刚刚试了, 能模拟。

是能模拟,时间长一点就退出

网友:
看来还是8.6稳定破

网友:
身板儿又肥了不少啊

网友:
感谢楼主的共享

网友:
好东东,很久没有用过了。不知有一些什么功能更新了。

网友:
这个软件好久没用了,对于学习还是很好的,程序模拟调试很强

网友:
有些小东西用来模拟一下挺好的…

网友:
好东东,很久没有用过了。

网友:
8.7都有了

网友:
顶一个,8.6还挺好用的

网友:
关注下,看下更新了那些!

网友C:
有STM32的新型号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能模拟,时间长一点就退出

16楼的图, 其实我模拟超过1小时。
你可以试试打这个补丁, License.dll , 这个是 8.7 SP2,
覆盖在/BIN里面,
如果可以的话,请帮忙测试再报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STM32的新型号么?

只是支持上面的型号 ,没惊喜

网友:
更新的还是挺快的

网友:
里面的STM32 可以用MDK联机仿真了吗?8

网友D:
lz 是你破解的吗??  真的膜拜下大神

网友E:
测试了一下,10分钟闪退(增加:WIN10 64)

网友:
好东西,要用patch.zip覆盖。
附其中说明:

Proteus 8.7 sp3
2018-04-09

Windows 32bit
1. 安装 Install Proteus
2. 必须安装到: Don't Let Install set folder location: It must be as shown here.
Installation Path     - C:\Program Files\Labcenter Electronics\Proteus 8 Professional\
Program Data Path - C:\Program Files\Labcenter Electronics\Proteus 8 Professional\
3. 补丁: 解压patch.zip ,把里面的文件覆盖。

Windows 64bit
1. Install Proteus
2. 必须安装到: Don't Let Install set folder location: It must be as shown here.
Installation Path      - C:\Program Files (x86)\Labcenter Electronics\Proteus 8 Professional\
Program Data Path  - C:\Program Files (x86)\Labcenter Electronics\Proteus 8 Professional\
3. 补丁: 解压patch.zip ,把里面的文件覆盖。

网友:
能仿真最新的ARM吗

网友:
里面的STM32 可以用IAR联机仿真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lz 是你破解的吗??  真的膜拜下大神

不是,我只是搬运, 是歪果的大神搞的,我们只是帮他测试, 有虫就向他们报告
所以, 如果有问题, 就报告一下。。毕竟尝鲜版还不稳定的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测试了一下,10分钟闪退(增加:WIN10 64)

请下载#31 楼的补丁, 然后再测试。。谢谢

网友:
楼主架起了一座桥梁,连接中外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下载#31 楼的补丁, 然后再测试。。谢谢

你好,能不能找大神把Tina v11.2 破解了呢?谢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下载#31 楼的补丁, 然后再测试。。谢谢
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ZtsB1Rf6NUXWDPtIgz-AcA  DEMO 只是有时间限制。怎么才能消除时间限制呢?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请下载#31 楼的补丁, 然后再测试。。谢谢

替换以后,不超过1分钟还是退出。

网友:
这个必须顶!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替换以后,不超过1分钟还是退出。

License.dll 是8.7 SP2 的文件
而pds.exe 是8.7 sp3 的

我建议不要去折腾这个8.7SP3, 直接退回8.6 稳定版吧。。 反正也没什么差。。
毕竟这个还不稳定 ,但多数人的反应是良好, 有人是反应模拟10分钟左右退出。。
而我模拟超过1小时也没啥事, 这个也很可能和模拟的内容, 零件有关。。

请问你模拟的是什么文件吗?
可以打包上载我测试看看吗?

网友:
必须力顶!!!好久没有更新了!

网友:
现在可以仿真STM32了,很强大

网友G:
8.7的等长和覆铜自动铺Via两个PCB新特性还是值得期待的,然而PJ不稳定的话还是算了,继续等稳定版……

网友:
以前经常使用7版本,前几天模拟STM32用8.6版本都不会用了,正常程序死活就是跑不起来

网友:
另谁手头有STM32可以跑起来的的仿真工程,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现在少用了,用来学习绝对是好东西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License.dll 是8.7 SP2 的文件
而pds.exe 是8.7 sp3 的

STM32点个数码管,8.7下运行会退出,退回到8.6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8.7的等长和覆铜自动铺Via两个PCB新特性还是值得期待的,然而PJ不稳定的话还是算了,继续等稳定版…… ...

当初还请教过大师铺铜的via怎么画来着。。。

网友H:
STM32点个数码管,8.7下运行会退出,退回到8.6没有问题。  8.6仿真下数码显示的效果很差,一闪一闪的

网友:
谢谢分享,好久没用它了!试试这个新版本!

网友:
N年不用了,已经忘了这个软件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STM32点个数码管,8.7下运行会退出,退回到8.6没有问题。

我运行了超过26分钟, 没有什么问题。

我还刻意录了屏幕录像给你看, 在我机器运行的情况 。
解压附件, 里面有wmv 视频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STM32点个数码管,8.7下运行会退出,退回到8.6没有问题。  8.6仿真下数码显示的效果很差,一闪一闪的 ...

看看75楼的附件视频,模拟的很欢, 但还不是即时。

另外, 我的系统是Win10 (1709)刚刚被逼升级的 , 但之前的老版本也没问题。
不过, 值得一提的是, 我的是英文版windows, 不知道和你们是中文版Windows 的闪退是否有关系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看75楼的附件视频,模拟的很欢, 但还不是即时。

另外, 我的系统是Win10 (1709)刚刚被逼升级的 , ...

系统是中文的,WIN10 64位,可能跟系统有关系。

网友:
我是win7 64 中文版的,可能跟我电脑的配置有关  cpu i5 3320

网友:
有用过这个PID controller 仿真么,这个模型没有对应的文档,好像也是新加进来的。这个模型在modelling primitives目录下。

网友:
非常感谢! 尝试下!

网友:
同问
更新了什么

网友:
能像以前51那样与mdk联调就爽了

网友:
模拟神器呀

网友:
相当好,一直在用,但IT说不能用,但实在没有更合适的免费版本,怎么办呢。绿化版本算盗版吗

网友I(2018-05-14):
这个东西有新的PJ进展吗?一晃一个月过去了。

网友:
看来还是有问题  还是用8.6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这个东西有新的PJ进展吗?一晃一个月过去了。

试试安装英文版的windows 在虚拟机运行, 只是实时差, 其他正常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试试安装英文版的windows 在虚拟机运行, 只是实时差, 其他正常

那还是算了吧,这么折腾就失去兴趣了

网友:
听说能仿真STM32了,下载一个试试

网友:
测试过了可以仿真stm32

网友(2018-06-14):
感谢分享,原来的旧版本按保存键闪退,卸载后直接安装了LZ提供的版本,好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