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检测应变片电路疑问

楼主(2018-04-11):
背景是朋友给我一个力矩扳手的内部电路图,想让我抄一份弄个报价。
电路看着很简单但是在信号检测这一部分有蹊跷。力矩检测都是通过应变片形变然后输出mV级别的电压进行测量,正常电路都是先信号放大然后送入ADC采样;但是他这个电路直接电桥输出就接入到了单片机内,单片机可以通过两个引脚的电压差来判断信号幅值的大小,但是对于满量程只有几个mv级别的信号这种方式俨然是不可取的。由于单片机被打磨只能知道是ti的msp系列,查遍了ti的单片机64脚的没有内部到opa的单片机。哪位大神稍微指点一下解除心中疑惑,谢谢!!

网友:
差分adc输入吧

楼主:
对于满量程mV级别的信号单单差分输入肯定是不够的。官网找不到相应功能和封装的片子!!!

网友A:
不一定是TI的吧  一般的单片机也没差分A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一定是TI的吧  一般的单片机也没差分AD

没打磨的部门明显ti的logo

网友:
MSP430 内置16bit,24bit,sigma-delta A/D,mV信号直接能采集。应变片作为信号源,阻抗比较小。传感器接到哪两个引脚,能猜出来是哪个芯片。

网友B:
430F425系列的都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430F425系列的都可以

是msp430ef42XX系列

网友(2018-08-23):
这样明目张胆的抄板真的好吗

网友:
另选单片机+外接差分AD芯片也可以

网友C:
猛一看,我还以为是抄的我们公司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猛一看,我还以为是抄的我们公司的。

厂家说这个精度太低不要做的,只是研究玩玩看了!

网友D(2018-11-08):
这是我的产品啊,你别抄了,我给你资料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是我的产品啊,你别抄了,我给你资料吧

大神好,不好意思碰到作者了,后面也没抄了,说是精度不够别人给他们提供了个高精度的方案!!!

如果能分享一下资料供小弟学习一下真的是感激万分!!!

网友D:
这个已经是我放弃的产品,你去再抄袭没啥意义,力矩扳手市场本来就不大,做这个已经远远不满足我的要求了,你自己能做完全可以做。非常小众的产品,此版为430单片机,425,正如你所说,精度太低,原因是430的ADC实在是不行,优点是单片解决,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产品了,以目前的器件选择,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,比他指标好的芯片多的一比。况且目前TI的产品全线涨价了。这个难点在于低功耗,传感器内阻很低,要达到低功耗,编程还是比较麻烦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已经是我放弃的产品,你去再抄袭没啥意义,力矩扳手市场本来就不大,做这个已经远远不满足我的要求了, ...

多谢指教!!!!!!!!!!!!!!!!!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