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opswitch系列一般最大功率能做到多少W呢

楼主(2018-04-11):
Topswitch系列应用比较简单,但全部集成到一起肯定功率上限比较小,请教各位哪个型号的功率是这个系列里面最大的呢,最大可靠使用功率大概是多少W呢?

网友:
一百多吧
官网上有,具体我记不清了
还要看你是敞开式还是封闭式

网友A:
常见的话,TOP250YN,我们做到150W长期跑没问题。更大的功率,他们有LLC和双管正激的型号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常见的话,TOP250YN,我们做到150W长期跑没问题。更大的功率,他们有LLC和双管正激的型号。 ...

多少V输出?加的散热片有多大?有没有加风扇主动散热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常见的话,TOP250YN,我们做到150W长期跑没问题。更大的功率,他们有LLC和双管正激的型号。 ...

还有LLC和双管正激?他的芯片一共就那几个引脚,还能这么工作,好神奇啊

网友:
印象中200W以内

网友C:
LZ也不是新人了,官网就有的东西为何还要做伸手党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Z也不是新人了,官网就有的东西为何还要做伸手党?

大佬教育的即是
可有些情况,不是厂家的数据有些虚高吗,或者有些应用自己考虑的有地方不足。特意在这请教各位,想看看大家的真实反馈是啥样。

网友D:
反激拓补可以做到150W
我也干过普通的65W芯片(SOT23-6封装,外置MOS),输出脚加图腾柱,做到120W,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佬教育的即是
可有些情况,不是厂家的数据有些虚高吗,或者有些应用自己考虑的有地方不足。特意在这请 ...

厂家的数据还是靠谱的,只是实际应用时由于项目需求(例如散热条件)和设计人员的经验等关系未必能做到厂家的指标,但差多少很难说的。
我见过最大功率的反激是一台LCD电视的电源,FSCQ1565RT做到100~240V 175W,有个4cm小风扇强制散热,这个指标和上面TOP271的177W差不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反激拓补可以做到150W
我也干过普通的65W芯片(SOT23-6封装,外置MOS),输出脚加图腾柱,做到120W,没有问 ...

您的意思是SOT23-6封装的控制芯片,输出脚加图腾柱,推动外置MOS,能做到120W呗
请问这是哪个芯片啊?我一般只用常见的UC3844之类,8脚才够用

网友:
PI的llc,forward集成mos芯片是另外的系列,llc的那部分是收购来的

网友E:
电源能出多大功率,和控制芯片(不集成mos)一般没太大关系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电源能出多大功率,和控制芯片(不集成mos)一般没太大关系

驱动电流有大小,虽然MOS管是压控型的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的意思是SOT23-6封装的控制芯片,输出脚加图腾柱,推动外置MOS,能做到120W呗
请问这是哪个芯片啊?我 ...

给你安利一款,国内电源芯片厂家很多,技术都挺成熟的
含税价6毛不到

网友:
记号 15楼资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多少V输出?加的散热片有多大?有没有加风扇主动散热?

13.8V和54V的都有,散热是8cm*10cm左右的铝板(机壳)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有LLC和双管正激?他的芯片一共就那几个引脚,还能这么工作,好神奇啊 ...

这个系列的管脚很多的,不过Pi的FAE都不大推这款,估计价格惊人……他们还有PFC和LLC二合一的。
地址:https://ac-dc.power.com/products/hiper-family/hiperlcs/

26x用过一些,感觉还是250YN好用,但是总感觉不耐冲击,比不上3525驱动的半桥

网友F:
官网上的封闭式自己打8折,敞开式加个小风扇,可以做到官网标称,PI差不多都这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官网上的封闭式自己打8折,敞开式加个小风扇,可以做到官网标称,PI差不多都这样 ...

谢谢您,其实我想知道的就是大概这个范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系列的管脚很多的,不过Pi的FAE都不大推这款,估计价格惊人……他们还有PFC和LLC二合一的。
地址:h ...

SG3525配套的MOS,和反激的250YN相比,电压如何呢?不会吧半桥的MOS分压低,管子电压又与250YN类似,所以耐冲击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SG3525配套的MOS,和反激的250YN相比,电压如何呢?不会吧半桥的MOS分压低,管子电压又与250YN类似,所以 ...

其实我自己都知道这样比不合适……
IRG4PC50W, TO-247AC封装的IGBT,抗冲击的能力的确夸张。而且我们是标准半桥,不是那些拿电解电容充数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驱动电流有大小,虽然MOS管是压控型的。。。

芯片本身的驱动能力是有大小,
但这并不阻碍你用外部驱动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