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需要买一个能测量直流电流的钳表,用过的电工推荐一下

楼主(2018-04-11):
最近需要买一块能够测量直流电流的钳表,要求能象交流钳表一样,不用断开线路,扣住电线就能测量的那种.
基本要求测量直流电流最大100A,能测量到500A当然更好,测量精度误差小于5%即可.
查询了一下JD发现有卖UNIT和老A两个品牌在买,不知道那种靠谱点.
有用过的电工推荐一下,谢谢啊!

网友:
测直流飘得厉害。参考可以,5%很难保证。要校零。我用的是日置的。

网友:
我有个福禄克好像1000多, 最大能测100A还是什么.  你这个500A是做超级充电桩吗

网友:
正在用的、性价比高的就是UT210E,最大100A  ,精度貌似3%,符合你的需求,公司的是日置 3280-10  价格有点贵

网友:
UT211b..........
没看电流这么大,这个型号不合适

网友:
台湾ETA,测无刷电机电流波形还行

网友:
共立203,最大400安,4000字,一般跳动3个字,我经常测量0.5安的直流

网友:
Fluke 317/319

网友:
需要测量的最小电流多少?这个对价格影响很大

网友:
fluke319 还是很准的。

网友(2018-07-04):
fluke319   +1

网友:
FLUKE317 319或者共立200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