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SM模块走TCP/IP协议,如何估算每个月数据流量?

楼主(2018-04-11):
        各位坛友,如题我现在用GSM模块做物联模块,需要买流量卡,现在需要根据估算的流量买合适的包月套餐。
我自己要发送的应用数据预计会达到3MB/月  ,但是因为走得是TCP/IP协议,应用数据在发出去的时候肯定要加报头等信息,
这些报头必然也是要占流量的,我想知道应该怎样估算实际需要的流量。

网友:
还有比试一下更准确的吗?

网友:
你以为 移动算的这么纯粹?

网友:
发起和结束tcp/ip,心跳,在加上如果是走字符数据,起码x3

网友A:
累不累啊,走包月不可以了,如果包月不够,下个月换个流量包月好了嘛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累不累啊,走包月不可以了,如果包月不够,下个月换个流量包月好了嘛。。。

我现在买的卡是流量池包年的不容易换套餐。而且一次要买几百张。所以才有此疑问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买的卡是流量池包年的不容易换套餐。而且一次要买几百张。所以才有此疑问。 ...

天啊,这么多,几百张,估计只能去找移动订制特定的套餐吧,应该有专门的流量套餐的。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买的卡是流量池包年的不容易换套餐。而且一次要买几百张。所以才有此疑问。 ...

我也需要大量流量卡,通讯公司只能一个身份证办理5个卡,超过了就不能办卡了,这个要怎么办?我需要办理日租卡,就是一元800MB的那种套餐。哪个知道怎么办理这么多卡下来,要用在设备上。

网友:
各种套餐流量的卡头有哦,我这边用GPS定位器都是30M的卡,还是比较好办了,几百张量很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需要大量流量卡,通讯公司只能一个身份证办理5个卡,超过了就不能办卡了,这个要怎么办?我需要办理 ...

我在这里买的 http://simboss.com/www/

网友C:
首先,ISP流量计算是准的,网络层的tcp头和ip头都算入流量。
其次,对于交互式应用,请加ack帧。
最后, 以上都是理想情况,网络状况不佳时,tcp/协议栈会多次重发并接收多次ack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首先,ISP流量计算是准的,网络层的tcp头和ip头都算入流量。
其次,对于交互式应用,请加ack帧。
最后, 以 ...

楼主好像更关心哪里能买到卡

网友D:
同关注这个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同关注这个问题

      我报头按60个字节算的。

网友:
我用的模块问过供应商好像加收发加五六十字节,不知你模块如何

网友:
流量卡最低10M每月吧,一卡一年也才10块钱。TCP不好估计,应为不通信也消耗流量,实测吧

网友:
通常是x4吧。

楼主:
我按×3也算了,跟我实际估算结果差不多,因为用的流量池而且我认为我估算的数据不是每个设备都能达到,所以这次就这样了。卡已经买了都安装完毕了。

网友E:
你这么大的量可以和供应商买流量池比较合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这么大的量可以和供应商买流量池比较合适

就是用的流量池,所有卡共用流量,不知和您说的是不是一种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就是用的流量池,所有卡共用流量,不知和您说的是不是一种。

对的,流量池有后台管理可以登录看每天流量明细的,不知道你的是不是有这个功能,有的话就可以大概估算每天每个设备平均消耗的流量,如果你的设备通信是按时间平均来的话。

网友F:
要算心跳,然后加上应用数据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要算心跳,然后加上应用数据

放心,心跳肯定算了的。主要是报头是它自己填充的不知道多大,再加上一些想象不到的额外数据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对的,流量池有后台管理可以登录看每天流量明细的,不知道你的是不是有这个功能,有的话就可以大概估算每 ...

有的,这些监视功能卡商是都提供了的。

网友G(2018-11-03):
可以算的。先算下理论值:走TCP协议,一般传输的时候,IP:20字节,TCP是20字节头+option(算16字节),也就是你每发一包的数据大小是:56+N字节(N标识你要发送的数据大小)。网络正常的话,不带TCP重传, 你每次发送968字节长度,即一包是1024, 1K字节。发送M次,算一下总的。在做实验室查一下SIM卡的流量。实验做完后过一会在查下SIM卡流量,即可知道了。。。一位多年模组SW从业者飘过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可以算的。先算下理论值:走TCP协议,一般传输的时候,IP:20字节,TCP是20字节头+option(算16字节),也就 ...

多谢了,问题已经解决,不过对怎么查流量比较感兴趣。这个不是得通过卡商查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谢了,问题已经解决,不过对怎么查流量比较感兴趣。这个不是得通过卡商查吗? ...

运营商可查

楼主:
了然。也就只能通过运营商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