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L850 USB HBU电路,电脑无法识别HUB芯片

楼主(2018-04-11):
GL850 USB HBU电路,电脑无法识别HUB芯片
原理图

PCB

电脑

芯片是从一个能用HUB上拆的,基本排除芯片问题。

电路插上电脑后,LED开始亮,晶振工作,引脚RREF(芯片引脚4)电压是0.4V,几秒后,灯灭,晶振停止工作,引脚RREF引脚没有电压,同时电脑弹窗,无法识别USB设备。

这个现象和之前用FE1.1S非常相像
以前的帖子,按照回复的方法逐一试过,问题依旧没解决
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688981-1-1.html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晶振内置电容,用在单片机上没问题,附晶振手册

USB2.0规范要求时钟精度500ppm,你用个0.5%的时钟,普通石英晶振精度高得多。单片机频率范围很宽,跑在11M还是13M都没太大区别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不要沉。

网友:
PSM712不适用USB的保护吧???
另外这个USB不需要串24R电阻。这走线是不是太随意了点。。

网友B:
1.楼主选用的TVS 并不适合做USB2.0 高速 设备,节电容太大,同时应该放在USB插座处,不是接了电阻靠近芯片。可尝试去除TVS看看是否识别正常。

2.楼主USB差分走线不合格!参考3楼兄弟的layout,棒棒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.楼主选用的TVS 并不适合做USB2.0 高速 设备,节电容太大,同时应该放在USB插座处,不是接了电阻靠近芯片 ...

确实 走线太不合理

网友C:
这个芯片挺好用的,除了有点热以外,基本上一次就能成功。

LZ这走线太随意了,起码DMDP信号线好好走一下吧,另外信号线上电阻、TVS电容也有影响,先把这两个拆掉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芯片挺好用的,除了有点热以外,基本上一次就能成功。

LZ这走线太随意了,起码DMDP信号线好好走一下吧 ...

上面的测试结果是已经拆掉TVS和24R电阻,差分走线确实没做,但是如果是差分走线的问题,应该是出现在高速传输数据的时候吧?现在是插上电脑无法识别。

网友D:
楼主发个实物图看一下,你是不是直接焊线在miniusb口上做的测试?感觉dm/dp脚焊反了就会这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发个实物图看一下,你是不是直接焊线在miniusb口上做的测试?感觉dm/dp脚焊反了就会这样 ...

尝试过反接,问题依旧。

网友D:
晶振是12M的吗?图片看不出来

网友E:
晶振两边的电容少了。系统没有起振。  给钱吧
xi和X2对地各加20--27P的电容。   还不明白到网上查GL850的图。

网友:
几年前验证过的图,仅供参考。

网友:
看实物是陶瓷谐振器?误差太大,老老实实用晶振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晶振是12M的吗?图片看不出来

是12M的晶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晶振两边的电容少了。系统没有起振。  给钱吧
xi和X2对地各加20--27P的电容。   还不明白到网上查GL ...

这个晶振内置电容,用在单片机上没问题,附晶振手册

网友:
看了你两个帖子都是无法识别usb,估计是电脑的问题,可能电脑usb口坏了

网友F:
如果你能够串一个电流表看看电流就好了。另外一个办法,换一台电脑试试看。
把5v上的电容弄少一点好了。5V上不要加太多电容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如果你能够串一个电流表看看电流就好了。另外一个办法,换一台电脑试试看。
把5v上的电容弄少一点好了。5V ...

电流在插上电脑的时候是300ma左右,在电脑弹出无法时候USB设备后电流变成250ma左右。换电脑依旧不行。

楼主:
已试,还是不行。

网友G:
竟然用了个5000ppm的晶体,你另外一个FE1.1S是不是也是用的这个晶体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SB2.0规范要求时钟精度500ppm,你用个0.5%的时钟,普通石英晶振精度高得多。单片机频率范围很宽,跑在11 ...

晶振是不是只能用铁壳晶振?看了下,铁壳晶振是20ppm.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竟然用了个5000ppm的晶体,你另外一个FE1.1S是不是也是用的这个晶体?

FE1.1S用的是5032晶振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;abbucket=17#detail
FE1.1S试过用信号发生器输入12M,但是还是不行。

网友:
老老实实用12M普通晶振试试,你用的晶振误差太大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SB2.0规范要求时钟精度500ppm,你用个0.5%的时钟,普通石英晶振精度高得多。单片机频率范围很宽,跑在11 ...

非常感谢您的回复,使用铁壳晶振后GL850正常工作,这个现象在网上没有找到,再次感谢您的回复。

另外,有没有能直接替换目前板子上使用的晶振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您的回复,使用铁壳晶振后GL850正常工作,这个现象在网上没有找到,再次感谢您的回复。

晶振体积跟频率有关,12M晶振没见过这么小的,而且要加两个电容,改板子避免不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流在插上电脑的时候是300ma左右,在电脑弹出无法时候USB设备后电流变成250ma左右。换电脑依旧不行。 ...

300mA感觉是偏大了。哪里漏电了或者电脑不大对?500mA就会限流了……

网友(2018-08-23):
mark下装备用这个hub芯片

网友(2020-05-09):
老帖子翻出来看看。 可能用这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