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量采集通道检测

楼主(2018-04-11):
模拟量多路采集时电路如何设计才能进行单通道故障检测?求大神指点

网友A:
外面设计一个多选1的模拟开关接一个电压基准
这样每个通道就可以接电压基准验证测量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外面设计一个多选1的模拟开关接一个电压基准
这样每个通道就可以接电压基准验证测量情况 ...

模拟开关的信号输入开关也可能损坏,更彻底的方案是直接做两套带你说的模拟开关的采集电路,输入并联。

网友:
判断单通道故障的依据是什么呢?

网友:
首先要明确你的故障指什么,通常需要检测的单通道故障包括是否断线,短路,过压,过流。还有的是要诊断你的这个通道功能是否正常。
一般来说,只要诊断断线和短路就行了,过压,过流做保护即可,如果可靠性要求高的会要求诊断通道功能是否正常。
通道功能是否正常,实际上基本上就是两路冗余测量,如果一致就好的,如果不一致就不好。但是这样做成本太高。
还有一种就是用切换开关切换,有其中一路有固定输入,比如固定2.5V。但是这种只能诊断切换开关后面的电路是否正常,前面的是不能确定的,有局限性。

楼主:
多谢各位大神指点,我同意2楼观点,觉得采用一个模拟开关,然后在前端注入一个基准电压这样的方式会更好一些。再次感谢各位大神

网友:
2楼提的思想很好!值得学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