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物联网网关的通信协议和内网穿透是怎么实现的?

楼主(2018-04-11):
最近看到当下流行的无人货架、蜂巢快递柜等物联网设备,都通过DTU或者4G路由器上网。那么请教各位,这些设备与后台之间采用什么通信协议呢?是设备一直向后台发送心跳,还是后台会轮询设备呢?如果定时发送心跳,那功耗和流量就不好控制。如果后台主动轮询设备,那如何解决IP地址变化的问题和内网穿透的问题呢?小白一枚,对网络的东西不懂,搜索又没有头绪,请见谅。还望各位指教。谢谢啦。

网友:
功耗和流量都不是问题

网友:
肯定是设备主动去连接服务器啊!然后就是心跳+数据采集!这点流量在现在不是什么大事情了。

网友:
内网穿透直接用花生壳

网友:
一般都是外场设备主动和服务器连接,服务器可以通过域名来保证唯一性。

网友:
我所了解到的比较适合的方案 看朋友折腾过非常好用
关键字 N2N

网友:
每个设备和服务器建一个通信,socket走json,都不是事儿,一般这种应用都是linux或者安卓方案,通信封装的很完整。
至于流量,更不是事儿。

楼主:
看来内网穿透对物联网设备来讲,可能不是一种好的方案啊。感谢大神指导!

网友:
做商用设备就不要用个人玩法。外网服务器是必须的。

网友:
事实也简单,没啥难度,一定要有台服务器做数据中转,接下来两个方案,1. udp 定时心跳包,2,tcp长连接,都可以实现

网友:
个人设备可以考虑P2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