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国内出了很多兼容STM32的单片机,有没有知识产权风险?

楼主(2018-04-12):
国内很多单片机公司出了兼容STM32的单片机,有些甚至兼容到连二进制都不用改直接可以运行,,这种做法不怕被告吗?

到底是这样压根儿不构成侵权,还是说那些公司觉得ST不会去告他们这些小公司?

ST至今没有对任何一家这类兼容公司提出过侵权问题,是因为真的不侵权,还是说打算养肥了再杀?

网友:
在国内卖产品应该没有这个事情,出口别人就搞死

网友:
猪没养肥杀不到肉

网友:
那么多康帅傅都没事

网友A:
各位知道正——泰——电——器发家史么?~

网友B:
各种ip core都是买的,只要reg在存储空间中的地址包装的一样,想不兼容都难。 然而reg的地址排布又不能做为知识产权,所以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各种ip core都是买的,只要reg在存储空间中的地址包装的一样,想不兼容都难。 然而reg的地址排布又不能做为 ...

是啊。只要版图别搞到9成像就没事。

网友:
国内的工艺和模仿,稳定性也能达到吗

网友:
应该不侵权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各位知道正——泰——电——器发家史么?~

讲讲正泰发家史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不知道,大神说说

一开始,珠三角这边做开关电气的,做的不错~~

某泰做仿品,当地政——府也支持/默许这种行为,后来某泰营利了,越做越好,打出自己的牌子,

后来珠三角这边的品牌都被杀下去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开始,珠三角这边做开关电气的,做的不错~~

某泰做仿品,当地政——府也支持/默许这种行为,后来某泰 ...

还有德力西

网友A:
狗日的,上海德力西和德力西,还不是同个牌子。。。。真是乱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狗日的,上海德力西和德力西,还不是同个牌子。。。。真是乱。。。。  ...

浙江人民 上海人民 都是中国特色

网友:
只是寄存器一样不算侵权吧

网友D:
真的不侵权,因为都是买相同的IP,然后组装。
就像用相同的单片机和外围芯片自己画板子一样。

网友:
说的也是国人就是买个ip,就开始了所以如果arm公司没有说估计刘不会有问题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开始,珠三角这边做开关电气的,做的不错~~

某泰做仿品,当地政——府也支持/默许这种行为,后来某泰 ...

那时候正泰做的仿品是没有知识产权风险,仿的是国内DZ系列的,60年代的产品,根本没有专利之说的。

在上海挖国营厂的技术人员进行仿制、开发,柳市当地都做这个。只是粗制滥造而已
慢慢的当地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,成本越来越低,把国营厂都挤倒闭了。。。。
国内开关行业,包括号称第一的常熟开关也是仿日本三菱的,逆向工程做的。

开关行中国没有核心技术的,都是仿国外的。

网友E:
专门问了施耐德的技术,说山寨的开关投入工作一点问题也没有,不就是个开关么,但是,但是,一旦发生过跳闸等其他涉及到技术的环节 就废了,比如保护做一次以后,可能下次保护就失灵或者和原来的条件不一致了。不知解释正确不,反正涉及的项目统统制定施耐德,甲方指定的。

网友:
租房的时候,出租房用的是很差的开关,经常换节能灯上去,开关会烧掉,触点吸合不能断开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专门问了施耐德的技术,说山寨的开关投入工作一点问题也没有,不就是个开关么,但是,但是,一旦发生过跳闸 ...

山寨的很多mcu都不是正向设计都是扒人家的firmware,出事了定位不了也维护不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专门问了施耐德的技术,说山寨的开关投入工作一点问题也没有,不就是个开关么,但是,但是,一旦发生过跳闸 ...

很多场合,对于可靠性要求不高的。

正品能达到99.9%的场景,仿制品能覆盖90%的场景。   剩下的10%几乎碰不到的,所以风险就低很多了

网友:
估计是不怕

网友:
---------------
国内很多单片机公司出了兼容STM32的单片机
----------------
能列举几家? 我只知道gd一个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真的不侵权,因为都是买相同的IP,然后组装。
就像用相同的单片机和外围芯片自己画板子一样。 ...

这话只说对了一半。

针对以上所有的回复如下:

有关专利/侵权
1. ARM CORE有版权,但这个不是问题,可以通过arm公司拿授权。
2. reg地址一样并不侵权。因此,即使做到二进制100%兼容,也不侵权。
3. 除非某个功能ST有专利,例如某些型号的ART加速器。

有关国内兼容MCU:
1. 不是反向设计,不懂的别在这瞎BB。这又不是8位OTP,没有那么容易反向。
通过以下事实可以佐证:
A. 一些厂家的MCU不能完全兼容,要有自己的固件库。
B. 一些MCU的数字外设功能、寄存器排布完全对不上,功能也不尽相同。
C. 某些MCU电压范围不一样,电气特性不一样。
反向都不会有以上问题。
D. ST的大部分外设是它自己做的,市面上没有完全兼容的商业IP。(高速USB、网卡ST是外购IP)

2. 没有宣传二进制兼容的,大多数外设都是买的商用IP。所以可以看到某几个兼容MCU的部分外设是一样的。
3. 国内的厂家/工程师设计水平参差不齐,同样是M3/M0内核(基本都是103/030这两颗),有的没有DMA,有的性能相差十万八千里,大家可以跑一下coremark,或者简单的看一下IO能不能以主频的1/4频率翻转,立马可以对比出来。
据我分析,同频性能最大差距可能达到40%

网友:
买的IP,类似搭积木

网友:
ARM授权的,不会有这个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话只说对了一半。

针对以上所有的回复如下:

补充一个:STM32的 SDIO IP 也是外购的, ARM PrimeCell PL180

网友D:
打个比方,ST造了一辆STM32F100的车,你发现它的发动机和底盘都是ARM的,你就找ARM也买了一套,轮胎是Synopsys的,你也找Synopsys买了一套,可是外壳是ST自家做的,但是你又想做到跟他一样,于是你有几种办法,1:开动你的皮尺部门上阵,2:自己重新从风阻评估到碰撞测试设计,3:商业间谍出动,A到ST的设计,然后自己开工。
至于你做出来的车的性能和可靠性,只能由你自己的产品体系来决定了,说不定比ST强也有可能。
话说GD就是用M4内核做了一系列F3xx产品对标ST的F1xx-F3xx系列,这就好比买一个3.0的V6发动机去跟原厂的2.0的V4发动机竞争,当然前提是卖得比原厂还便宜,否则没人鸟你。
国产MCU的生态大致就是这样的,跟汽车类似,只是没有合资这一类而已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打个比方,ST造了一辆STM32F100的车,你发现它的发动机和底盘都是ARM的,你就找ARM也买了一套,轮胎是Synop ...

正解,大家都是组装的。

网友:
人家是买的ST的晶圆。。。。你量大,也可以买晶圆,自己封装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专门问了施耐德的技术,说山寨的开关投入工作一点问题也没有,不就是个开关么,但是,但是,一旦发生过跳闸 ...

是的  跳闸烧结的很多  一次性的

网友G:
做仿牌都是浙江老板的特色 哈哈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做仿牌都是浙江老板的特色 哈哈

知道不?广东电器开关基本上是温州的配件组装的,自主生产的几乎没有。

网友:
同有疑惑,兆亿创新(GD32)还是上市公司,更加不解

网友:
这也是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打个比方,ST造了一辆STM32F100的车,你发现它的发动机和底盘都是ARM的,你就找ARM也买了一套,轮胎是Synop ...

国内有些厂家虽然取得了arm授权,但是royal费 不一定会安实际出货量交给arm。相对成本就降低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专门问了施耐德的技术,说山寨的开关投入工作一点问题也没有,不就是个开关么,但是,但是,一旦发生过跳闸 ...

这个“技术“,估计是应用及现场服务部门的。开大展会时,没准你能遇上设计部门出身的,大型事故分析时,制造那边的人,你运气特好会碰得上。

网友:
即使有99.9999999%的性能相似,也不能马上切换啊!

网友I:
有部分是买IP核的
另外一些自己开发,指令兼容,引脚兼容,功能兼容不算侵权     抄晶圆仿制才算侵权
只有老姚最牛B,把引脚定义相同列入“很无耻的抄袭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知道不?广东电器开关基本上是温州的配件组装的,自主生产的几乎没有。 ...

不知道 这东西从来不用国产品牌

网友:
国内销售应该没问题的

网友:
这东西从来不用国产品牌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有部分是买IP核的
另外一些自己开发,指令兼容,引脚兼容,功能兼容不算侵权     抄晶圆仿制才算侵权
只 ...

那对于第一个设计好引脚定义的人来说,的确是被仿了啊,哈哈

好的引脚定义和排列,的确也要费点脑设计

网友J:
貌似听说,GD 的人不向工业客户,超过60度,推荐他们的产品-- 不知道真假;  有没有人验证过?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貌似听说,GD 的人不向工业客户,超过60度,推荐他们的产品-- 不知道真假;  有没有人验证过? ...

怎么可能?

网友K:
是不是HK开头的?

那天有个人过来给了两个样品,据说直接HEX直接烧进去就可以用

网友:
仅仅是听说,从一个ST的FAE 那里听到的;

网友:
底层时序还是不能兼容的  上次那个gd不是flash分块加载呢

网友:
各位知道华为的发家史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知道不?广东电器开关基本上是温州的配件组装的,自主生产的几乎没有。 ...

去过一次温州 乐清 ,柳市 ,在那地方走一趟就全明白了 ,为什么 温州做电气开关的这么多了,上下游什么配件都有 一条龙!有时候不服不行!

网友L:
引用 网友K:
是不是HK开头的?

那天有个人过来给了两个样品,据说直接HEX直接烧进去就可以用 ...

Hk的我估计就是买的裸片自己封装的,价格比较贵

网友F:
引用 网友L:
Hk的我估计就是买的裸片自己封装的,价格比较贵

你想多了,没见电压范围不一样?他们报价多少,应该要比ST便宜吧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L:
Hk的我估计就是买的裸片自己封装的,价格比较贵

据说是ST的一般左右

网友L:
引用 网友F:
你想多了,没见电压范围不一样?他们报价多少,应该要比ST便宜吧。

没有看他们的手册,或许你可以上传一份上来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没有看他们的手册,或许你可以上传一份上来看看

我也没手册。他们网站有103的规格书下载,既然功能一样,所以就没有提供手册吧。
F030/031现在还没看到规格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据说是ST的一般左右

一半的价格了还贵?

网友:
弯道超车,必经之路。

网友(2018-05-17):
没有专利,没有窃取,做兼容的芯片时没有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