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画PCB时贴片2.54排针如何增加机械强度

楼主(2018-04-12):
现在打算使用双排的贴片2.54排针代替原来插件的排针,这样自己样板验证的时候可以减少烙铁焊接工作量。
贴片的2排排针如图:  现在打算在焊盘上直接打过孔,内径0.4,外径0.6mm。
请教是用过孔好还是焊盘好?大多的孔径?每个焊盘打1个就够了,还是打2个保险点?打多了背后的铺铜会被分割的越小。

网友A:
焊盘外打过孔,做埋孔工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焊盘外打过孔,做埋孔工艺。

普通双层板,低速应用,埋孔工艺太高端了用不起。

网友:
就是过孔盖油,不是盲孔。

网友:
不建议焊盘上打过孔,易虚焊;丝印都不能上焊盘,只要是焊盘,焊盘上阻焊层是开窗的效果是无法盖油的(盖油的就不是焊盘了,是走线或铺铜等了)

网友:
加大焊盘,并且让绿油盖住焊盘

网友:
受力器件最好不要使用贴片
以前光偶用过贴片经常受力焊点有裂纹

楼主:
样板阶段对插针耐受力要求不大,我测试下做成插件和贴片一体的,这样封装本身就带了一个大过孔,到时样板回来测试一下

网友:
这种排针 我有经验,   这么干:  过孔不止是1个.    2-n个过孔,  这种过孔焊锡流到过孔后就像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板上.        焊盘越大越好.  2.54间距的,焊盘可以足够大了. 主要目的是让锡膏足够多.能包围引脚.

开钢网要: 需要特别注意, 自己画开孔, 目的让锡膏足够多. 能包围引脚.

注意:以上是土经验, 仅供参考

网友:
对待特殊元件 要用特殊玩法.     也不能千篇一律,5楼的方法不适用这个元件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