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A128 CAN 能发送不能接收,RX引脚有波形

楼主(2018-04-12):
你好  我的KEA128 MSCAN 代码 可以发送数据,但是接收不到,用示波器测量CAN_RX脚有波形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想请教一下。用的是KE06的CAN_Demo移植过来的,KEIL环境

楼主:
这是我的配置代码,不知道哪里出错了,求大神帮忙!!!!!

网友A:
说说硬件环境,除你的板,另外再连个USB_CAN类的转换器用于调试会比较方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说说硬件环境,除你的板,另外再连个USB_CAN类的转换器用于调试会比较方便

连了个USB-CAN,然后能发送数据,但接收不到控制器发来的数据,CAN协议芯片是MC33901,按理说,CAN_RX有波形的话,应该可以接受数据啊,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接收不到,困扰我好长时间了,硬一直也解决不了!!件连接如下图:

网友B:
实际上是R115=0吗?那差分信号还差出来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实际上是R115=0吗?那差分信号还差出来了吗?

实际是120欧姆

网友C:
悄悄告诉你,接收ID和发送ID要设置成不一样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悄悄告诉你,接收ID和发送ID要设置成不一样的。

我设置的就是不一样的啊,设置成一样的会有影响吗 为什么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设置的就是不一样的啊,设置成一样的会有影响吗 为什么

那就再看一眼ID过滤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就再看一眼ID过滤设置

恩恩,设置成全部接收,就可以接受了,但是指定的ID接收却接收不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