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知识点:PyQt4写的程序怎么在高分屏电脑上正常显示!

楼主(2018-04-13):
(先说明下:PyQt5写的程序在高分屏上直接能正常显示,,不需要如下处理)

PyQt4写的程序在高分屏电脑上显示会不正常,按钮、输入框之类的可视组件都变小了,那么怎么让它正常显示呢?

有两种方法:

方法一:用pyinstaller将.py程序编译成.exe文件,然后设置.exe文件的兼容性属性

方法二:那要是不想编译成.exe,想直接运行.py文件怎么办呢??.py文件属性设置里又没有“兼容性”属性可以设置

其实也很简单,,只需要设置python.exe的“兼容性”就可以了

网友A:
请问一下,pyqt5,在win7的64位上黑屏,网上查说是direct的问题,有人遇到过么,需要装哪个版本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一下,pyqt5,在win7的64位上黑屏,网上查说是direct的问题,有人遇到过么,需要装哪个版本? ...

我在Win10 64位上用过Python3.6 + PyQt5.9,,没有遇到过黑屏现象

网友:
不想用C#了,保密性不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