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一功放IC, 带音量控制的.

楼主(2018-04-13):
之前一直用开TDA7495的功放IC,现在这货不好买了.想换一个容易买的型号.
24V左右供电, 10W左右的功率. 谢了!

网友:
TDA7495本身就不带音量控制吧?

网友A:
通用的做法都是普通功放+数字电位器,自带音量的好像都不好买。一些自带的IC大多功率小失真大。

不如用TDA3116d2加上一个电动/数字电位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通用的做法都是普通功放+数字电位器,自带音量的好像都不好买。一些自带的IC大多功率小失真大。

不如用TDA ...

想请教一下,那个数字电位器是直接串在输出端么???
可能我的表达有点不详细.我可以用单片机用PWM输出个0~5V的电压来调节音量的输出.只是功放IC不好买.

楼主:
我需要的是那种可以通过外接可调电压来控制音量的功放IC,因为这方面的东西没做过,在JLC上边看了一圈都没发现有用的,供电是24V左右,功率10W左右,单声道就可以了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想请教一下,那个数字电位器是直接串在输出端么???
可能我的表达有点不详细.我可以用单片机用PWM输出个 ...

数字电位器是放在前端的,相当于原来的手动电位器。

市面上自带音量的大多多都是低压小功率的,在12V以下。很难有高压大功率会集成音量。哪怕是汽车用的都是前端音频处理好或是用数字电位器。功放输出都是纯功率放大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数字电位器是放在前端的,相当于原来的手动电位器。

市面上自带音量的大多多都是低压小功率的,在12V以 ...

好的,谢谢你的解答!!!

网友:
可以尝试找其它以前用在CRT彩电上的功放IC,这些也是外接可调电压来控制音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