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放电路输出电压偏高,帮忙看一下会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8-04-13):
运放TLC2274  2254也试了,轨对轨运放,
输出10V是正常的,输出0V死活不对,最小只能到0.1V。。。我做了运放跟随输出,最小应该是可以到 0.004V的。。。
这个电路是仿国外产品上面的,我测试原来产品,最小可以到0.007V  ,,,我这死活不行啊,这会是布线的问题吗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下面别在回复0V的问题了

我当然知道单电源到不了0V,,所以我用是轨对轨的2274 ,我只要求到10mV。10mV 10mV。。而现在是 100mV,,所以我说不对

各位大侠,别老纠结0V ,我上面说的问题不是0V,是100mV  。。。这个芯片是可以到4mV   7mV。。。测试过别人的原电路,最低9mV,同样的电路在我这是100mV。现在换了一家买的芯片。也是最低10多mV,快20mV了,,勉强能用,现在重新画板。。找找问题。。。一般轨对轨的运放,哪怕最差的258,都可以到10mV

网友:
半小时惨案。。。。

楼主:
哎呀,好了,

估计买到假货了,新买的芯片刚到,换上去就可以,原来买的是4块多钱一片,前几天重新买了6块多一片的,,刚到,换上就可以了

但是那个,虽然到不了0,但是跟随测的时候,也能到4mV,,,还试了便宜的LM2902,也是到0.1V。。。

网友A:
运放TLC2274是否正负电源供电?
单电源供电不大多数运放不能输出0V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运放TLC2274是否正负电源供电?
单电源供电不大多数运放不能输出0V。

单电源供电,不用到0V ,,,能到mV就可以了

前面用的运放,只能到0.1V  跟随测了一下,可以到0.004V,,不知道什么原因

今天换了新买的运放,最低可以到0.01V    比前出一个0.1V的好。。勉强可以用,。。。不知道是否是布线没布好,打算重新弄一个板试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单电源供电,不用到0V ,,,能到mV就可以了

前面用的运放,只能到0.1V  跟随测了一下,可以到0.004V, ...

给点负电压吧。运放单电源输出0v是不可能的任务。

网友:
目前世上只有数个运放能在单电源下输出真正0v,因为内致了电荷泵来产生负压,用家只需外接电容就行了。

网友B:
单电源?0V?难道超导体已经实用化了?

网友C:
单电源的话,......可以了大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单电源?0V?难道超导体已经实用化了?

难道你回贴不看贴的吗。。。就你知道单电源到不了0V。。。轨对轨运放,别告诉我10mV都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单电源的话,......可以了大哥

我一直用的都是轨对轨单电源的运放,几毛钱的258至少都可以到7mV。。。这个是100mV。。所以肯定是有问题的。。找不到原因。正在重新画测试板。。一样的电路,一样的芯片,别人的到10mV以下

网友:
价格高的活好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难道你回贴不看贴的吗。。。就你知道单电源到不了0V。。。轨对轨运放,别告诉我10mV都不行 ...

兄弟你这提问态度……
网友好心回复,答案不是你想要的,你不回就好了,至于怼回去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一直用的都是轨对轨单电源的运放,几毛钱的258至少都可以到7mV。。。这个是100mV。。所以肯定是有问题 ...

你那两个输入偏置不平衡啊,同相输入端24.9k,反响输入端19.8k.一般不这样用的吧,想精确输出得偏置平衡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兄弟你这提问态度……
网友好心回复,答案不是你想要的,你不回就好了,至于怼回去? ...

恩,我错了,激动了

表达能力不行...我们常说的0-10V输出..但是真正的没有一个真正0V 基本都是几mV,但上面朋友老较真我说的这个0V..连续几个回复都这老说这个问题,,说实话,做为做了十几年开发的..单电源这种RZ的问题,还不至于到这里来问

客户要高仿国外的一个产品....其它都搞好了....就这么一块简单电路,上星期搞了一天,然后在等新买的芯片..虽然新的芯片,效果好很多,但并不是很理想,和原产品还是有差距.这个在实际中相差几mV都能体现出来....

这么个简单电路,却耽误了开发进度...心里不爽.心情不好  .所以.态度不好,再次向上面的朋友说声抱歉!~

网友:
用LM358,做跟随的时候,单电源时有不错的近0轨表现

网友:
电路一模一样吗?把c12先去掉试一试

网友:
既然想找原因,那可以把原机的这部分件拆装到你的板子上,看看结果,调到这种精度,周边电阻精度影响不可忽视了

网友:
输出端接近0V,也要看当时是倒灌电流还是输出电流,
输出电流时,是可以做到很低,但倒灌时,就未必低.例如358,输出电流时,可以接近到0.1V,但被倒灌时,会超过0.5V.
Lz电路,输出端接近0时,是倒灌电流进去的,可能就是这个原因

网友:
你看看你外部的负载时啥,如果外部也能提供电流,运放不一定能把输出拉单地。

网友:
或者你也可以看看,测的时候

网友:
反相端架这么大个电容,不振荡吗?

网友:
淘宝买的吗  建议吧商家贴出来   让坛友们注意一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恩,我错了,激动了

表达能力不行...我们常说的0-10V输出..但是真正的没有一个真正0V 基本都是几mV,但上面 ...

看看你对运放了解多少吧~
你的输出负载阻抗都没有提到过,估计你也没有注意到负载对运放输出的影响
实际上每个运放都有有限度的输出驱动能力的,你查下你所用的运放的输出参数和你的负载参数看看
另外这个芯片的最大的Vio接近3mV了,放大3倍多输出去到10mV也很正常

网友:
把R23短路看看

网友E:
10v输出为什么纠结于要出几mv的信号,负载重一些就没用了,系统设计才重要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10v输出为什么纠结于要出几mv的信号,负载重一些就没用了,系统设计才重要啊 ...

变送器0-10V输出,,后面对应一个大的量程,零点相差几mV,转化过来,会给人造成一个零点相差好多的感觉。。。

后面还有跟随,,现在换过了运放,输出13mV,,,可以了。。。其实我上面也说了,换运放已经可以了,原来另外二个型号运放是100mV,偏太多了,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运放的问题,,,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变送器0-10V输出,,后面对应一个大的量程,零点相差几mV,转化过来,会给人造成一个零点相差好多的感觉 ...

有跟随还好些,一般都不会在上下轨附近使用,从使用的角度看轨的边沿都是不用太在意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有跟随还好些,一般都不会在上下轨附近使用,从使用的角度看轨的边沿都是不用太在意的 ...

新画的板子到了,元器件重新布局过,现在最小6mV  很满意了

网友:
冒昧问一下能都看看完整电路图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