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家机加工厂选哪个?服务重要,还是设备重要?

楼主(2018-04-13):
最近在找机加工厂,有车铣工艺,精度要0.01MM , 两个小件,数量1000套。 每年做两次
原来在另外一家做过,服务很好,但设备一般,样品很好,都给你试装好才寄过来确认样品,但做出来的一致性差些,能用,但装配起来有的要调换后才能装,价格19一套. 凑合着用。
现在让另外一家打个样,机器设备都很好,说好价格21.5, 样品都寄个他们了,可打样寄来后各种装配问题,端面也很粗糙,他们样品出来后根本没试装,本来想算了,后来这家老板打电话说调试机器要花二个小时, 所以样品做的比较粗,
等批量时会他们会用好机器,会试装,肯定比样品好,一致性也好。
价格这两个都可以接受,本人机械外行,这种情况是继续用原来那家,和他们一起分析原因改进,还是后面一家合适?

网友:
后面那家完全是口头承诺,优选前一家喽

网友:
赞同2楼说的

网友A:
给第二家500,要求提供正式样品。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。

网友:
样品都做不好,就不要指望批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给第二家500,要求提供正式样品。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。

比较赞同,机加工,设备 刀具很重要

网友:
样品都不行,批量搞个毛啊。

网友:
样品都干不好,还想批量?

网友:
眼见为实耳听为虚,样品都做不好,批量你赔不起。大家都好好做功课,一般小批量只会比样品差,不会比样品好,喜欢比可以多比比,要不就选可信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正解,给它样品费。

如果以后给它做,样品费退回。

样品费老板倒没提,直接让我做1000套,他保证没问题,说这个对他们太简单,不需要打样。
他说通过淘宝对我是有保障的,到时有问题淘宝会判我赢。

网友:
这年头都是卖服务的,产品都是不赚钱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给第二家500,要求提供正式样品。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。

总共就这个小批量,就不要分两家搞了吧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样品费老板倒没提,直接让我做1000套,他保证没问题,说这个对他们太简单,不需要打样。
他说通过淘宝对 ...

那就直接下1000订单好了,让他承诺不合格全部退款或者直到做好为止

网友D:
前一家。楼主定的工艺有问题,0.01太小。调整配合,把公差放到0.05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前一家。楼主定的工艺有问题,0.01太小。调整配合,把公差放到0.05。

主要问题是两个件要用三个M3的螺丝锁住,上面是台阶通孔,下面是螺纹,拧螺丝很困难,往往两个拧进去后第三个就很难拧,螺丝孔不知道不直还是定位不好,调换几次上下件有的凑合着能进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主要问题是两个件要用三个M3的螺丝锁住,上面是台阶通孔,下面是螺纹,拧螺丝很困难,往往两个拧进去后第 ...

发图纸应该描述的更清楚一些。通常螺丝固定场合偏差不超过0.2都是可以的。
0:01通常是一般铣床达到的最高精度。如果把公差放宽到0.1,可大幅提高产品效率,和成品率。互换性问题一般是公差设计的有问题。通常轴类零件为减公差,孔类为加公差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样品费老板倒没提,直接让我做1000套,他保证没问题,说这个对他们太简单,不需要打样。
他说通过淘宝对 ...

第二家有淘宝链接吗??? 最近也有机加工需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就直接下1000订单好了,让他承诺不合格全部退款或者直到做好为止

这没卵用的,你让我做好为止,我就拖着,看你跟我耗~~~~服务一定是第一位的!血的教训!

网友:
肯定选第一家,第二家做事根本不靠谱

网友:
1、样品装都装不起来,说明他们样品做完没量过尺寸。质量把控堪忧
2、LZ说自己机械小白,却上来就给1丝公差。要具体图纸具体分析了,什么样的结构,可以用什么工艺做,这种工艺最大精度能到多少....
3、我公司有个老师傅,用破仪表车照样能搞出精度不错的东西,另外一个家伙搞出来的东西,总是让我发愁。所以师傅的水平也要考量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主要问题是两个件要用三个M3的螺丝锁住,上面是台阶通孔,下面是螺纹,拧螺丝很困难,往往两个拧进去后第 ...

晕,就几个螺丝,你用0.01的公差。找个懂机械的看一下,重新调整一下设计。 成本能降下来不少。

网友:
螺丝孔不能用来做定位的。

网友E:
果然是机械小白,哈哈。
第一点,做机械设计,先得懂得机械加工,机械装配。居然3个M3螺丝装配都能出问题,您的设计肯定有问题,0.02的公差对于绝大多数轴承装配已经足够了。
第二点,告诉您,跟我合作过的专业机加工厂有几十家,没有烂的设备,只有烂的老板。老板做事马虎,再好的设备做出来的都是烂东西。老板做事细致认真,对生产工艺有追求做好把控的,就算给个仪表车床,也能弄出漂亮的精品,当然,好设备和不好的设备,效率不可同日而语。
第三点,1000套已经算小批量了,必须找数控的。

网友:
一般铣床做不到0.01的精度的,自身精度都有几丝误差。长期使用的普通加工中心都很难。改良设计,用好设备生产。很难指望现存的机械厂能有多好的质量,除非你自己把关。

网友:
吃过多次一致性很差的机加,那叫一个痛苦多少泪与灰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果然是机械小白,哈哈。
第一点,做机械设计,先得懂得机械加工,机械装配。居然3个M3螺丝装配都能出问题, ...

感谢,现在问题就是M3上下件的装配,上面的台阶通孔大小是3.1,120度均布,实际M3螺丝直径为2.9左右吧,螺丝塞进去可以少许晃动进行调整,下面件也是三个120度均布的丝孔,现在问题是两个螺丝固定好后往往第三个很难固定到丝孔里,我问了第一家老板,他说打孔攻丝时上下用的是两个模具(打孔攻丝要模具吗?),可能有偏差,以后上下都用同一个就可以了,不懂,但装不上时我交换装配几个上下件就可以了。老板做样品时可能当时没偏差,我也试过,后来批量就这个样子,找不到原因,产品上也不好做其它的定位销之类的东西

网友:
还是找第一家吧,第二家不认真。

网友:
通孔放大到3.2,上下两个件不用螺丝孔找正,用两个件之间的台和套找正,这里的台和套是附加设计的,公差0.1就可以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感谢,现在问题就是M3上下件的装配,上面的台阶通孔大小是3.1,120度均布,实际M3螺丝直径为2.9左右吧, ...

给您个建议:
1.听您描述,应该是两个圆工件,设计是,两个工件装配面分别做一个凹和凸的小台阶,如果结构允许的话,两个小台阶配合为间隙配合,间隙5个丝左右便可。这样方便装配时对心。
2.找个靠谱的有数控车铣复合一体机的加工厂,这些都不是问题。连3个M3孔分度120都搞不好的加工厂,就是垃圾中的垃圾。

网友F:
建议把上下两件装配好再钻孔和攻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给您个建议:
1.听您描述,应该是两个圆工件,设计是,两个工件装配面分别做一个凹和凸的小台阶,如果结 ...

是的,上下都是同样直径的圆柱,做这个台阶的话要增加不少成本吧,毕竟圆的平面最好车,原来我也想过上下都做个1毫米左右的定位孔,然后下面定位孔里塞定位销和上件定位,然后上螺丝,但这个情况是三个M3的孔有偏差的话定位孔一点用处都没有,定完位反倒会更装不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建议把上下两件装配好再钻孔和攻牙。

加工厂老板也建议用这个方法,用夹具把上下件固定好,然后钻孔,攻丝,感觉这样他们那里好麻烦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给您个建议:
1.听您描述,应该是两个圆工件,设计是,两个工件装配面分别做一个凹和凸的小台阶,如果结 ...

楼上的有比较好的机加工厂推荐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上下都是同样直径的圆柱,做这个台阶的话要增加不少成本吧,毕竟圆的平面最好车,原来我也想过上下 ...

机加工很简单,做个锥度配合一下好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加工厂老板也建议用这个方法,用夹具把上下件固定好,然后钻孔,攻丝,感觉这样他们那里好麻烦 ...

你管人家麻烦干嘛。其实如果你真不懂的话。把这个丢给他们去搞好了。
告诉他们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,这东西是做什么用的。
他们肯定比你清楚应该怎么搞。你认为做个台阶比较困难,对他们来说就是多车一刀的事。
剩下就是钱的事情了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加工厂老板也建议用这个方法,用夹具把上下件固定好,然后钻孔,攻丝,感觉这样他们那里好麻烦 ...

上下件都是螺孔?   这样的设计  一次钻孔、攻丝也只是对这一套可以。但 上下件换了一个能保证一致?

是否应该用 一螺孔  一通孔的设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上下件都是螺孔?   这样的设计  一次钻孔、攻丝也只是对这一套可以。但 上下件换了一个能保证一致?

是 ...

上面是通孔,3.1 毫米的直径,用M3 螺丝,估计还是精度问题,有的调换几个不同上下件就能安装,上下件都是个同直径的圆柱,强行安装完后侧面一边明显侧移凸出来了,原来想用上下件用个止口定位,如果螺丝孔对圆心R 有偏差的话,止口后反倒更难安装。

网友A:
这两个台阶绝对不要2元

光孔随你大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两个台阶绝对不要2元

光孔随你大小

感谢哈,这个像是止口类的,台阶的单边宽度我想0.5MM, 高度0.5MM , 不知道可以不,因为实在放不下更大的, 圆柱直径38MM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哈,这个像是止口类的,台阶的单边宽度我想0.5MM, 高度0.5MM , 不知道可以不,因为实在放不下更大的 ...

至少3mm以上才现实。
螺钉过孔改成3.5

网友:
设备在好,不用心去干也白瞎

网友:
供应商选择。设备,心都要在,缺一不可

网友H:
感觉楼主被坑!找人再看看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感觉楼主被坑!找人再看看吧

哪里感觉到被坑,小批量机加工很难找供应商,两万左右的东西,要么价格奇高,要么不怎么理你。

网友:
批量生产的不会比样品更好

网友:
赞同第4楼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哪里感觉到被坑,小批量机加工很难找供应商,两万左右的东西,要么价格奇高,要么不怎么理你。 ...

楼主,到珠三角再找找

网友I(2018-06-08):
三个孔,随意定位都能做好,0.01的公差太苛刻
真要完全同心就上定位销或车台阶,靠 螺丝定位不靠谱,真要靠螺丝要用塞打螺丝稍微好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三个孔,随意定位都能做好,0.01的公差太苛刻
真要完全同心就上定位销或车台阶,靠 螺丝定位不靠谱,真要靠 ...

是的,车止口,然后通孔大些,这样螺丝调节范围宽,让设备一般,但认真的那家在做

网友:
一致性很重要,要不然搞死

网友(2018-09-09):
结果怎样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建议把上下两件装配好再钻孔和攻牙。

那样做,一致性更差

网友J:
>结果怎样了?
what have you end up with?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>结果怎样了?
what have you end up with?

给大家汇报下
选了服务好但设备不是很好的,东西经过提醒后做出来的还可以,并且设计上下多了个凹槽止口配合。
也许上数控其实很简单的,这个精度根本不存在上下配合不好问题。
虽然上下装好后有的结合部还是比较明显突出,但我这个也够用了,基本达预期。
不认真打样,说的设备再好我还是不敢做

网友:
靠谱的队友很重要你啊

网友K:
服务好的品质差,品质好的服务差。也许样品都是他们在外面做的,然后谎称自己的样品。

网友:
机加工感觉是人比机器重要

网友:
后面那家完全是口头承诺,虽说机器更加好但工人不会调或者态度马虎还不如前家。

网友:
机械行业人才技术第一设备第二,没人才服务跟不上再好的设备也做不出好东西!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服务好的品质差,品质好的服务差。也许样品都是他们在外面做的,然后谎称自己的样品。 ...

是的,钻孔是他们外面找的。主体是自己加工。
所以离完美产品还是很大差距,但没办法找到完美的办法,量太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