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9.5文件损坏解决方法

楼主(2018-04-13):
兴高采烈的把板子画好,NND,最后到Geber的时候,文件挂了,说数据库有问题,无模I自检后文件大小直接变1KB,伤心啊。。。
关于这个问题各位有什么预防解决办法吗?

楼主:
赶紧的修改下备份频率

网友A:
也就只能备份一下了,曾经有一个6层板文件也是出了数据库问题,死活打不开,最后只能重新画一遍,还好之前有个半成品,欲哭无泪啊。破解的就是不稳定

网友B:
楼主,在你C盘找找这个文件夹PADS Projects
看看修改时间有没有今天的.PCB或者.bre文件,打开它看看,会有惊喜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在你C盘找找这个文件夹PADS Projects
看看修改时间有没有今天的.PCB ...

看了的,原来设置的备份周期是20分钟3次,只能恢复一部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也就只能备份一下了,曾经有一个6层板文件也是出了数据库问题,死活打不开,最后只能重新画一遍,还好之前 ...

都是受过伤的人,除了破解版的没得用啊,老板又不会买,5000刀阿

网友C:
9.5是有这问题,改vx2.1,vx2.3还可以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9.5是有这问题,改vx2.1,vx2.3还可以。

正版的VX1.1也有这个问题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赶紧的修改下备份频率

把问题文件导出ASC网表,再导入一下,然后点NO就好了

网友E:
有很多办法,我这里介绍一种。
工具:坚果云,PADS Layout

先做一个脚本在保存时自动导出 ASC 文件,PCB 文件放在坚果云的同步目录内,这样每一次保存都可以被记录,并且可以还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正版的VX1.1也有这个问题

正版的可以升级,可以反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把问题文件导出ASC网表,再导入一下,然后点NO就好了

文件已挂,任何操作马上闪退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有很多办法,我这里介绍一种。
工具:坚果云,PADS Layout

多谢 牛牛同学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文件已挂,任何操作马上闪退

如果文件大小正常,可以使用 PADS Router 打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如果文件大小正常,可以使用 PADS Router 打开。

只有1KB了

网友:
那没办法了,安心吧。

网友:
那文件已经彻底损坏,节哀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