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源示波器某些时基下波形显示错误

楼主(2018-04-13):
各位英雄,入手DS1102E示波器。从公司搬了个信号源做测试,发现有一个很诡异的问题:

当在信号发生器某一频率下1KHz,10KHz,100KHz......信号输出时,使用自动设置示波器可以正确捕获波形。但使用手动调节时基时,显示的波形明显被拉长了如附件。应该是20MHz的正弦波。内部的频率计读书正确,但是在附件的时基下波形显示明显被拉长了N倍。但是时基再调大一级就会出现正确的波形。

附件的扫描时基下屏幕上应该是一坨波形,但实际是一个周期的都没有。

为啥呢?

不解。

网友:
国产的凑合用吧!

网友A:
这个现象叫做“混叠现象”,跟示波器品牌没关系,这个是数字采样定理决定的

所以很多应用在ADC之前要设计一个抗混叠滤波器,但是数字示波器没办法这样做,因为数字示波器的采样速率是可变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现象叫做“混叠现象”,跟示波器品牌没关系,这个是数字采样定理决定的

所以很多应用在ADC之前要设计 ...

但我记得我们在用的泰克和力科时没有这种情况。带宽的问题?

楼主:
并且在采集1kHz波形时也会出现相同的情况。

网友:
混叠问题,很正常

网友:
示波器偷了个懒,本来应该以最高采样率采,屏幕能显示就显示,显示不全就显示个包络
但很多示波器觉得既然屏幕显示不下这么多点,那我就降低采样率

某些型号的泰克示波器也会这样

个人觉得这个不应该是正常现象,因为这很可能引起误判,搞不好会误事

网友:
这个公司还存在么?

网友:
这是正常的,设置的时间档不对,观测到的波形就不对。。屏幕分辨率有限的,不能看到无限的细节

网友:
觉得不爽换个模拟示波器

网友:
也可能是屏幕刷新的问题,个人感觉应该不是混叠的问题,如果是混叠,示波器应该不能正确获得20M这个频率了。我以前用过泰克的示波器也会遇到这种情况,个人认为这是正常现象。

网友:
设置里面有个“混淆抑制”,打开就好了

楼主:
其实是1000Hz的波形也有这种现象。不过等晚上按照13楼的试试。很有可能是采样时,示波器偷懒。但这绝对会影响判断的。不过,显示的20MHz应该是内部的频率计计算出来的结果。如果根据扫描时基算,频率是绝对错误的。

网友B:
频率计算和显示,难道不是一个采样率出来的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其实是1000Hz的波形也有这种现象。不过等晚上按照13楼的试试。很有可能是采样时,示波器偷懒。但这绝对会影 ...

右上角的频率计是单独的,与主ADC无关。这个示波器可以在下方再显示一个频率,这个是根据ADC输入,从trigger周期计算的。两个频率显示从来都不一样,可能是差个尾数,也可能差很多数量级,因为根本不是一套硬件测的。
结论,就是混叠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频率计算和显示,难道不是一个采样率出来的吗?

右上角的频率计是单独的,与主ADC无关。这个示波器可以在下方再显示一个频率,这个是根据ADC输入,从trigger周期计算的。两个频率显示从来都不一样,可能是差个尾数,也可能差很多数量级,因为根本不是一套硬件测的。
结论,就是混叠了。

网友C:
如果没有抗混叠功能,把存储深度调高点,会好些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没有抗混叠功能,把存储深度调高点,会好些的

存储深度可以调么?在哪里调?

网友:
不能完全相信仪器显示出来的测量结果,测试人员的合理判断和专业知识也很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