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台机电脑是用I5的集显,无法看3D软件。有办法提升吗

楼主(2018-04-14):
笔记本独显是可以正常使用的。台机是I5集显。有没有办法把CPU和内存的资源分配过去?或者安装新驱动解决。

楼主:
那么买显示卡主要看哪些参数。

网友:
上显卡吧,按目前的行情最次的显卡也比集显强

网友:
有办法,花钱搞定

网友A:
可以淘宝买一两百的二手显卡,绝对让你感觉电脑快了一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淘宝买一两百的二手显卡,绝对让你感觉电脑快了一些

如果不运行3D软件,就是普通的操作也会加快?

网友B:
整个二手的绘图显卡,专门为3D软件设计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整个二手的绘图显卡,专门为3D软件设计的

推荐下?不知怎么选。

网友C:
LZ说明你老了。在持续下去就被淘汰。   我见过很多客户电脑启动2分钟,还很牛逼的说,很好用。
新配的电脑这还没显卡。

网友:
看到这个显卡问题,想起来做3d模型的一个电脑需求。坛子里有做BIM 模型的没,我们采购BIM模型绘制的办公电脑  但是没有 参考 贵的太贵高的离谱3-5万了,有1万出头 能顺畅操作的没。

网友:
简单的需求,直接买个1030就解决了,还很省电

网友:
加个至少500+的独显吧

网友:
生产力工具还是要及时更新啊~

网友:
上个独显吧

网友:
公司电脑用NVMe接口的固态,开机2-3秒。

网友:
GTX750 够用了

网友:
等我收个二手卡,把我这个允给你

网友:
要独显才行,集成的除非性能像AMD的RYZEN

网友:
换电脑。简单快速

网友D:
丽台二手卡才100块,3D绘图秒杀各游戏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丽台二手卡才100块,3D绘图秒杀各游戏卡

100块真的秒杀各游戏卡?
用SW这么便宜的卡能比游戏卡快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LZ说明你老了。在持续下去就被淘汰。   我见过很多客户电脑启动2分钟,还很牛逼的说,很好用。
新配的电脑 ...

一个CPU快顶一个主机了

网友:
买个gtx750 二手的算了,一百多块。功耗还低,不用换电源。二代i5 还能再战5年

网友:
买一张二手的quadro吧

网友:
突然怀疑走错论坛了。。。这是电工论坛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不运行3D软件,就是普通的操作也会加快?

打开网页、看个在线视频也是有提升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LZ说明你老了。在持续下去就被淘汰。   我见过很多客户电脑启动2分钟,还很牛逼的说,很好用。
新配的电脑 ...

怎么不买8代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怎么不买8代??

太贵。。还没显卡那。

网友:
刚入手i5 8500+GTX1065

网友:
办公电脑刚换了 1700  +300元的显卡。

网友:
楼上都是土豪

网友:
上了I5七代加4G1050,还不错

网友:
我还专门买了一个集显的超级本,为的是电池耐用,办公够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