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偿寻求门禁卡内码与表面数字对应关系

楼主(2018-04-14):
010FDD29C0        4038824963
010FDD38F7        4038794479
010FE75D62        4041718342
数据如上。左边为16进制内码,
右边为卡表面激光码。需要找
出这之间的算法和公式,有偿。

楼主:
有大神找到算法了,多谢各位。。结贴。

网友(2018-05-20):
怎么计算的,神僧说说

网友(2018-08-10):
這有關連嗎@@? 一直以為是出廠序號之類的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吗?刚看到,其实很简单。你这16进制内码读的顺序和制卡厂的顺序是反的,你把每个字节的高低位互换就可以了,后面的10进制数就是取的后面4个字节的数。
01,0F,DD,29,C0 -> 0000 0001,0000 1111,1101 1101, 0010 1001,1100 000 -> 1000 0000,1111 0000,1011 1011,1001 0100,0000 0011->80F0BB9403
后4字节F0BB9403就是4038824963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