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XP的PCB编辑器中把多个元件组成一组同时移动应该怎么操作

楼主(2018-04-14):
DXP的PCB编辑器中 想把多个元件看成是一个元件,组成一组同时移动,反转等。应该怎样操作?

网友A:
按住ctrl 然后鼠标点击每个需要选中的元件,然后在选中的元件上按住左键,然后移动就可以的

网友B:
选中你要的器件,右键-联合-生成联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住ctrl 然后鼠标点击每个需要选中的元件,然后在选中的元件上按住左键,然后移动就可以的

这个是多个选中 复制粘贴的功能我知道,但这样的话每次都要操作,我的意思是一次操作以后,每次多个元件都可以做为同一个元件操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选中你要的器件,右键-联合-生成联合

谢谢,就是要这个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