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O电平转换疑问,不想用光耦

楼主(2018-04-14):
我想做一个小模块,
电平转换的,可以做NPN,PNP,单电平转差分,取反等这样的小模块
淘宝上有很多,但都是一个模块只能转换一个,比如只能NPN转PNP,或者只能PNP转NPN,或者转差分的,
我想做一个可配置的,不想用光耦方式转换,
直接上IO,然后再接一些保护措施,见图,
我是属于莱鸟型的,学习下,
不知道下图是否可行?

纯属玩玩,高手勿笑,给点意见,

准备用个MAX V 10块钱左右的CPLD,学了好久准备玩玩,
做个10路电平转换的,

网友:
一颗带保护的半桥芯片搞定。

网友A:
磁耦也可以做到隔离

网友:
也可以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磁耦也可以做到隔离

不想用隔离,用隔离方案不能随时切换,我想的是NPN>PNP 也可以PNP到NP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