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差分线误差问题

楼主(2018-04-14):
大家好,请教个关于USB布线的问题,先谢谢了。  ① 差分阻抗是控制在多少啊,还有常用的线间距/线宽多少啊。我之前设计的线宽都是3W原则。线宽和线间距都设置成5mil,阻抗按照100Ω的去控制;不知道这样设置正规不正规(之前做的板子也不多,没什么复杂的所以一直没出现什么问题);②就是差分线的误差到底要控制在多少mil合适啊,或者是控制在百分之几合适啊,谢谢了             像图片上面这样的误差算正常范围吗

楼主:
有比较清楚的朋友麻烦指点一下,对了,另外看到文章说,尽量把USB  ID这个线悬空操作,是什么意思?是指slave模式下,用不到这个引脚吗?

网友:
1. USB标准差分90欧,误差10%;
2. 你板上连个参考面都没有,扯啥阻抗啊……

网友A:
阻抗匹配是要参考平面的,然后给板厂交待,他们会提供调整方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阻抗匹配是要参考平面的,然后给板厂交待,他们会提供调整方案

嗯,这个我知道的,但还是要谢谢您

网友B:
差分90欧,需要完整参考平面。我们一般是规划好信号走哪层,然后把需求给快捷,他们会给叠层设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差分90欧,需要完整参考平面。我们一般是规划好信号走哪层,然后把需求给快捷,他们会给叠层设计 ...

嗯,之前我一直都是按100欧控制的,不管是lvds或者是USB的差分线,嘿嘿,可能不同的 差分阻抗控制也不一样吧

网友C:
并排等长走线,线宽间距各10mil,周围铺地,从没考虑阻抗啥的飘过
印象中,不等长走线会影响通信质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并排等长走线,线宽间距各10mil,周围铺地,从没考虑阻抗啥的飘过
印象中,不等长走线会影响通信质量 ...

等长比阻抗更重要。

网友:
之前我也是没有做过阻抗 只做了等长 效果还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并排等长走线,线宽间距各10mil,周围铺地,从没考虑阻抗啥的飘过
印象中,不等长走线会影响通信质量 ...

您更厉害~

网友:
usb2.0等长最大误差50mil,3.0好像是5mil,等长是最重要的。

网友:
这么短,随便布都行了,误差1mm也没事,又不是3.0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