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交流电机通过可控硅实现正反转遇到的疑惑

楼主(2018-04-14):
图中如果D1 D2控制端同时打开,电机会不会旋转,D1 D2会不会烧毁?请各位大神给予答疑解惑

网友:
电机不转,可控硅烧不烧取决于电流余量多大,时间长了电机烧了,可控硅也就烧了。这问题是不是少点条件

楼主:
如果不转  那么工作电流和电机堵转差不多 时间长了可能回烧可控硅和电机

网友:
你的图上画的是三相电机,为什么要用单相电压启动???电路理论都还给老师了??如果你确认要的是单相电机,看一下国标gb4728的画法。另外你要单相电压驱动单相电机正反转,网上有很多电路图,为什么要自己设计?你看看卷帘门,洗衣机正反转的电路图就是了。

楼主:
哈哈哈哈 就是单相电机学你没有见过这么用吗? 我见多了

楼主:
洗衣机的正反转难道不是这样的吗

网友:
请教问题虚心,没人有义务花时间解决你的私人问题。不能先找个继电器搭的正反转电路先看一下???你符号画错了

楼主:
虚心请教一下哪个符合画错了?还有这种电机我做过uvw模式的三相供电 !出货量每年几万台 没毛病啊 !所以不要不懂装懂 你不愿意帮人解决问题 不等于别人愿不愿意 对懂的人也许就是举手之劳

楼主:
哈哈哈哈我就把控制端画在那个边上也没有啥毛病啊 用得着这么吹毛求疵吗 懂的人自然懂 不懂的人.....哈哈哈哈哈哈

网友:
电机多一个线圈

网友:
二楼正解

网友:
单向异步电动机有主(运行)绕组和启动绕组。D1D2如果同时导通应该不会烧。

网友:
我这么做过没问题,你要是实在不放心,那么前面可以加一个单刀双掷继电器。由继电器保证任意时刻只能接通D1/D2当中的一路,同时为了保证继电器的寿命。需要切断晶闸管以后,再进行继电器换向操作,保证继电器触点是在无负载的情况下吸和或者断开。

网友:
另外楼主你的图确实画错了,单相电机确实不是这样画的,虽然我能看懂你的意思。还是严谨一点好

网友:
楼主请教问题不虚心

网友:
电机符号画错了 不应该画成三相绕组电机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虚心请教一下哪个符合画错了?还有这种电机我做过uvw模式的三相供电 !出货量每年几万台 没毛病啊 !所以不 ...

这个态度一看就是社会大哥,真吓人

网友:
要有启动绕组, 不是这样的电机

网友A:
不会烧,但是会有制动效果,可控硅控制单相电机,公共线上一定要串个10欧姆 5W的水泥电阻,可控硅耐压要800V的,不然很容易击穿可控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会烧,但是会有制动效果,可控硅控制单相电机,公共线上一定要串个10欧姆 5W的水泥电阻,可控硅耐压要800 ...

谢谢,好人长命百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