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一个绿色版汉化的电脑录屏编辑软件camtasia_studio_V7.1

楼主(2018-04-15):
这个功能不错,可以裁剪或添加声音、字幕注释、图片、光标效果、转场等,XP、WIN7都能用,使用前请先看说明
下载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MoEIFKW_EoYugFkOXHRG2Q
注意:1、注释的图形外框是可以旋转角度的,
         2、生成MP4时要选合适的分辨率,否则会出错,建议多试试,
         3、 也有8.x版本的,不过只能用于WIN7、而且还会有软件的水印。

网友:
        最强屏幕录制软件 - Camtasia Studio 7.1.1.1785汉化绿色版
        请先运行!)CamtasiaStudioPorable.exe进行必要设置,主程序为CamtasiaStudio.exe,当前版本:Camtasia Studio 7.1.1.1785;此次绿色版集成了midpoint的汉化补丁,但为了避免“Failed to start recording–:无效参数”的错误提示,CamRecorder.exe没有替换为汉化版。

      *  添加了PowerPoint插件,以方便地通过Camtasia Studio录制PowerPoint演示文档;
      *  对*.camproj、*.camrec、*.cmmp、*.cmmtpl、*.libzip等几种文件类型做了关联;
      *  自动安装TechSmith Screen Capture Codec、EnSharpen Decoder等相关解码器。

      Camtasia Studio 7.1相对于Camtasia Studio 7.0的更新情况:
      *  Enhanced Captioning Support
      *  Speech-to-Text Transcription
      *  Import/Export Captioning Files
      *  Create Searchable Video
      *  Integration with Camtasia Relay
      *  iPad Output
      *  64-bit Codec Support

      Camtasia Studio是TechSmith旗下一款专门录制屏幕动作的工具,它能在任何颜色模式下轻松地记录屏幕动作,包括影像、音效、鼠标移动轨迹、解说声音等等,另外,它还具有及时播放和编辑压缩的功能,可对视频片段进行剪接、添加转场效果。它输出的文件格式很多,包括MP4、AVI、WMV、M4V、CAMV、MOV、RM、GIF动画等多种常见格式,是制作视频演示的绝佳工具。TechSmith还专门对Codec进行开发,研究开发了属于自己的一套压缩编码算法,叫做"TSCC" (TechSmith Screen Capture Codec),专门用于对动态影像的编码!

网友:
下来试试。谢谢!

网友A:
~多谢分享~搭楼主的车~发个别的~
忘了哪下的了~用起来还不错~
截图如下:

网友:
这个软件确实很实用

网友B:
一直在用会声会影带的,可高清录制

网友:
谢谢,好东西a

之前用的 另一款,每次用都要从新安装一次, 不知这个怎么样

网友C:
win10系统按下win+G键,系统自带的录屏软件。

网友D:
谢谢楼主的分享,不知道这个软件能不能对网上那种教程文件录屏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win10系统按下win+G键,系统自带的录屏软件。

第一次知道,非常棒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直在用会声会影带的,可高清录制

没用过会声会影,不知那个更好点?好像会声会影是要付费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谢谢楼主的分享,不知道这个软件能不能对网上那种教程文件录屏?

不清楚,没用过

网友:
下来试试,感谢!

网友:
谢谢楼主,备着将来用

网友:
感觉用不上啊

网友:
obs不是最强吗? 还有比它强的?

网友:
先MK备用

网友:
Win+G 是Xbox的功能了

网友:
camtasia_studio_V7.1谢谢分享

网友:
谢谢分享,试用一下。

网友E(2019-11-05):
谢谢楼主分享,但链接失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~多谢分享~搭楼主的车~发个别的~
忘了哪下的了~用起来还不错~
截图如下:

这个不错,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谢谢楼主的分享,不知道这个软件能不能对网上那种教程文件录屏?

可以,请试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谢谢楼主分享,但链接失效

我再分享一下: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16QdXih_rh600QgH8kpFYg
提取码:37o0

网友:
能截屏录吗

楼主:
这个不清楚;
现在已经有很多截屏的软件了,推介电脑QQ截图 功能很强,了解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~多谢分享~搭楼主的车~发个别的~
忘了哪下的了~用起来还不错~
截图如下:

非常感谢,刚刚试用了下,非常的简单好用,还不用安装,绿色版。
谢谢好哥们

网友F(2020-02-13):
上面两个分享都失效了,请问哪位有收藏的朋友可以再分享一下吗?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上面两个分享都失效了,请问哪位有收藏的朋友可以再分享一下吗?谢谢。

迟点,老家电脑没网络,
如果只录屏的话,电脑qq截图功能里面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上面两个分享都失效了,请问哪位有收藏的朋友可以再分享一下吗?谢谢。

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LWEZN5YMqc6T_bBi4sj_1Q 提取码: yiyv
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_4ZhjEq-NKepmau07UooMg 提取码: t44p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LWEZN5YMqc6T_bBi4sj_1Q 提取码: yiyv
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 ...

非常感谢

网友G:
看了下 这软件毁了  苏州思杰马克丁软件有限公司   又被这公司弄上了

网友H(2022-04-11):
链接已失效

网友I:
录屏obs足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链接已失效

camtasia_studio_33lc录屏和视频编辑处理软件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9b-fiY2aY071ythNI4uB9g
提取码:xavo

如果要功能强的视频处理软件就用Pr,但pr没录屏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录屏obs足矣。

简单的话,用QQ的录屏ctrl+Alt+S就行了,但qq目前不能录光标点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看了下 这软件毁了  苏州思杰马克丁软件有限公司   又被这公司弄上了

那公司像做过调查一样,很多好用的软件都盯上了

网友(2024-06-30):
引用 楼主:
简单的话,用QQ的录屏ctrl+Alt+S就行了,但qq目前不能录光标点击。

我去,又学会了一个实用快捷键,太感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