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cosIII用延时,等待信号量,等待标致组等挂起的任务如何恢复?

楼主(2018-04-15):
知道用函数OStaskSuspend()挂起的任务,可以用OSTaskResume()恢复到就绪状态。但如果不知道任务是用什么挂起的,可能是OSSemPend()或是OSFlagPend()或者可能是OSTimeDly().....等挂起的任务如何恢复?

楼主:
有时间的大神说两句呢

网友:
OStaskSuspend和OSTaskResume是一对的,OSSemPend和OSFlagPend、OSTimeDly等又跟其他的是一对的,比如OSTimeDly是等定时时间到就恢复。一一对应的,不是混在一起的。

想看源码解析的可以看下我的书籍《μC/OS-III源码分析笔记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