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51单片机的C文件或者HEX文件怎么转汇编

楼主(2018-04-15):
目前帮别人写了代码对方必须要汇编的代码,目前c全部调试好了,但是不知道如何才能转汇编,请教各位大神;

网友:
编译好的文件里面有个汇编文件,不知道可读性如何;hex文件转汇编难度就大了

网友A:
不在编译好的文件里面,是点击debug的时候,有个反汇编的窗口

网友B:
用反汇编软件可以把HEX转化为汇编程序

网友:
C转汇编应该容易吧
不过没有搞过

网友C:
这个应该是你想要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在编译好的文件里面,是点击debug的时候,有个反汇编的窗口

非常感谢,我知道这里有,但是好难整理清楚,里面好乱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应该是你想要的

这个是IAR 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反汇编软件可以把HEX转化为汇编程序

反汇编是能编译的,但是反汇编后的程序编译不通过,里面有好多错误跳转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反汇编是能编译的,但是反汇编后的程序编译不通过,里面有好多错误跳转   ...

你要用专业的反汇编软件,反汇编后的汇编程序直接就是能再编译的,网上很多这类软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要用专业的反汇编软件,反汇编后的汇编程序直接就是能再编译的,网上很多这类软件 ...

能不能麻烦您推荐一款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能不能麻烦您推荐一款

网上搜索“C51telASM”试试,好些年都没用过这类软件了

网友D:
好好奇怪的需求,他要汇编代码干嘛,不会变相跟你要源代码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好好奇怪的需求,他要汇编代码干嘛,不会变相跟你要源代码吧

源代码给他都不要 就要汇编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源代码给他都不要 就要汇编

奇葩的要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网上搜索“C51telASM”试试,好些年都没用过这类软件了

搜索了下只有pudn有下载链接,没帐号下载不了。。。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奇葩的要求

估计只会汇编。有汇编代码他才看的明白。才知道如何修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估计只会汇编。有汇编代码他才看的明白。才知道如何修改。

C转出来的 汇编可阅读性非常低吧

网友:
以前好像几个单片机论坛里都有51反编译程序,将hex文件翻译成汇编文件,不过不太容易看明白

网友:
用keiL,可以直接生成汇谝,再由汇编生成HEX,和c直接生成的一致

网友:
以前用伟福6000反汇编过,不过C编出来的反汇编会难以看懂,而且没有注释也比较折腾。搭车同找一个好用的反汇编软件。

网友:
楼主,就一步一步按keil中的反汇编窗口折腾吧。
要不,就要花大价钱了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源代码给他都不要 就要汇编

找我吧,我能转成汇编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找我吧,我能转成汇编

哈哈  谢谢哈 对方无奈的接收了我的C语音的程序

网友(2018-05-25):
回汇编的,学C应该也快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