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整改EMC ,有几个对策跟大家讨论下

楼主(2018-04-15):
背景:一个电池供电的手持设备,上周做摸底测试,ESD没通过,接触6Kv 和空气8KV都让设备重启了。(新规是要过接触8kv空气15kv)设备有四个金属部位漏在外边,其中两个是接系统地的,一个是usb端口,另一个是充电接口。MCU选的是stm32f4,四层板。有个经验不足的地方是:地平面不完整!尤其是mcu周围有很多信号过孔分裂了地平面,也是因为板子面积比较小。
疑惑:
1,对于这种没有接大地的设备,静电的释放路径是什么,从静电枪出来,进入设备后,又跑到哪去了?还是说电荷就消耗在设备里了?
2,静电流过系统地后,也会对芯片产生影响吗?那TVS管子的保护机理不就是将静电导向地吗?

以上是我想不通的两个点,希望有前辈帮解答。
我的整改方案:
1,不牺血本上六层板,在不大改原来布线基础上增加电源层和地层。在板子周围画一圈接地线。
2,在能被接触静电打到的端口附近的信号线加TVS管。
3,如果还不行,MCU芯片加屏蔽罩(网上学的,原理不清楚)
4,如果还不行,外壳内层喷金属漆并接地。(网上学的,原理不清楚)
5,如果还不行,实在想不到啥办法了,看还有没有奇招。
各位帮忙点评下这几个方案,哪些有用?
下次测我来分享结果。

网友A:
露出来的接口的外壳,阻容并接到地。注意调整参数,以免导致辐射超标。

网友B:
你的系统有DDR吗?如果是裸机系统,4层板完全就够了。

网友C:
过孔并不会导致地平面不完整,地平面不完整指的是地平面上有走线,被分割了。
如果保证地平面完整的情况下,ESD还有问题,建议整改方向为接地阻抗,单片机及电源地都要保证可靠接地,可能的情况下,多打过孔。
容易受到干扰的IO信号及电源上加TVS做钳位。

网友:
学习下整改EMC

网友D:
试一下金属部位直接接电池出来的地。

网友E:
esd的关键在于放电路径,如果静电走你的芯片比走地线还好走就肯定会影响你的。esd环有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过孔并不会导致地平面不完整,地平面不完整指的是地平面上有走线,被分割了。
如果保证地平面完整的情况下 ...

过孔比较密集,基本上mcu的io出来就打过孔走中间信号层了。所以被分割了。
接地阻抗指的是电源旁路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esd的关键在于放电路径,如果静电走你的芯片比走地线还好走就肯定会影响你的。esd环有用 ...

首先感谢回答。
能解答下,静电走过芯片或者地线后,最终去哪了?是留在设备,还是被设备消耗了,还是通过测试桌上的耦合板导走了?
Esd环是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试一下金属部位直接接电池出来的地。

我到时试下,您的意思是电池的阻抗最低是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系统有DDR吗?如果是裸机系统,4层板完全就够了。

限时整改,水平不行,只能多花钱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露出来的接口的外壳,阻容并接到地。注意调整参数,以免导致辐射超标。

谢谢,
加入整改方案。

网友:
首先,你要确定是那个地方被打挂了。然后才能针对整改!有可能和静电接触的板子边缘,全部铺地包裹,地要漏铜。最好还加上RC给附近的信号线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首先感谢回答。
能解答下,静电走过芯片或者地线后,最终去哪了?是留在设备,还是被设备消耗了,还是通 ...

还是通过空气流向了大地。电荷能保留一定时间。esd环就是电路板周围一圈接地的走线,不过我司是不是一整圈而是中间是断开的

网友:
芯片的复位信号线尽量布的短些,如果有可能你试下,把螺丝接地线的地方断开,距离远些,看看效果

网友:
楼主解决之后记得回来分享一下有效的整改方案啊哈,让我们这些EMC小白学习了解一下。

网友:
也请楼主解决之后分享一下有效的整改方案啊。好好学习一下。

网友F:
rc接大地 给一个泄放的路径 不然都消耗在电路里面了

网友:
根据我的经验,四层板地平面再割都不会差哪里去,复位信号一般也会有处理

楼主可以按以下步骤试,打外壳的地,有没有复位,没有复位说明就不是地完整的问题。
如果打USB复位了,一般是电源问题,把USB口的电源切掉,如果不复位了那就说明是电源的问题,给5V加各种保护

网友:
USB这类高速的接口如何防ESD没整过,应该有专门的TVS芯片吧,普通低频的处理还是比较简单的:基本的一条就是静电进去,你要给它一个途径泻放掉,第一步可以采取堵,也就是先扛一把,把尽量多的能量挡在外面,然后第二步把没扛住漏进来的就自己用电容等把它吃掉,这是疏,堵疏结合,基本上再漏到你PCB内部的就少了许多,这个时候,再辅以大面积的铺铜,少数的漏网之鱼再 经过合理的PCB走线上的滤波退耦电路一吸收,到你的关键芯片上,那些干扰基本没法兴风作浪了。
我的行业最怕的是温漂,这个没法补,除了选择昂贵的器件,这才是最特么悲催的事儿

网友:
外部接口也需要注意,如果存在信号环路,有条件的要隔离,没有条件的就要做好屏蔽了,工作地也要主要与外壳或大地保持一定的隔离,不要构成接地环路,同时形成一定的泄放通道,将干扰拦阻或引导到外部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rc接大地 给一个泄放的路径 不然都消耗在电路里面了

被测设备是电池供电(浮地),无法接大地,这种情况如何泄放?

网友:
说是浮地,其实也许只是电气上无连接,如果浮地,实际对地阻抗有多大呢,结构设计也许已经大大降低对地阻抗,还有外部接口,特别是外部线缆也可能引入干扰,如果工作地和接口有很高的对地阻抗,那么主要的干扰肯定就来自辐射了,tvs滤波屏蔽应该可以轻松解决,所以有的时候结构也是很关键的,但往往容易被忽视

网友G:
TVS主要是抗浪涌,应该是专门的ESD器件才行。

网友H:
楼主整改的怎么样了?
1:如果打系统地重启那就要做隔离,信号地与系统通过RC分开。
2:打USB重启,多数是电源+5V,加TVS 和ESD器件进行吸收, DM,DP加上专用ESD器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TVS主要是抗浪涌,应该是专门的ESD器件才行。

这个是误解吧,专用的esd器件只是针对高速信号线,寄生电容和漏电流小一些,对于电源线和低速信号线tvs一样有效的,esd浪涌群脉冲通杀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楼主整改的怎么样了?
1:如果打系统地重启那就要做隔离,信号地与系统通过RC分开。
2:打USB重启,多数是 ...

在重新画板呢。
信号地和系统分开?这个怎么理解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重新画板呢。
信号地和系统分开?这个怎么理解?

应该是信号地和外壳地做隔离,USB的外壳,插座外壳与信号地用电容隔开。

网友I:
外壳是金属还是塑料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外壳是金属还是塑料的?

手持式电池供电设备壳体应该是塑料件居多

网友J:
楼主复位电路使用的是阻容复位还是复位芯片?
建议查下复位线上有无串接1k电阻或并联退耦电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外壳是金属还是塑料的?

外壳是塑料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楼主复位电路使用的是阻容复位还是复位芯片?
建议查下复位线上有无串接1k电阻或并联退耦电容。 ...

是用阻容做复位电路。就是简单的10K上拉,加104退耦。
用复位芯片会好些吗?

网友:
ESD打出来的都是会返回静电枪的,只是耦合的路径比较难说而已。
另外,ESD的保护方式:1、不要让能量发出来;2、不能让能量经过你的电路,让能量直接从地流走。

网友:
1.从结构上改进,堵住缝隙,别让静电串进去

网友:
2.usb加esd防护器件,3,加阻容滤掉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用阻容做复位电路。就是简单的10K上拉,加104退耦。
用复位芯片会好些吗? ...

复位线路径长不?这根线处理不好也容易复位。

网友:
塑料外壳可以试试导电漆涂在里层,至少空气放电可以提升很多。接触放电再想想

网友:
学习一下 EMC知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