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缩短红外感应模块的感应距离

楼主(2018-04-15):
手头的模块是淘宝的BISS0001方案的,
手册上的感应距离是3-7m,我想用的距离是30cm以内,用这个模块可以调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红外垃圾桶,男厕的红外小便池使用的是漫反射红外光作控制信号,我了解到的一个方案用的是低功耗的合泰单 ...

好的,谢谢!!按照我的使用场景来说更换热释电为红外对管更合适。所以就是用红外对管了。谢谢了

网友B:
这个控制不了这么精确的,还会受环境温度湿度,人体温度影响

网友C:
找带颜色的有机玻璃做滤光用,或者直接在接收头前贴黑色胶带,越厚越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控制不了这么精确的,还会受环境温度湿度,人体温度影响

那像红外垃圾桶,男厕的红外小便池这种是用的什么方案呢?大侠有了解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找带颜色的有机玻璃做滤光用,或者直接在接收头前贴黑色胶带,越厚越近。 ...

黑胶布可以,回去试试~~谢啦~

网友:
去掉菲透镜试试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像红外垃圾桶,男厕的红外小便池这种是用的什么方案呢?大侠有了解么? ...

红外垃圾桶,男厕的红外小便池使用的是漫反射红外光作控制信号,我了解到的一个方案用的是低功耗的合泰单片机

楼主:
不用热释电了,同时建议使用红外对管,经测试效果还不错。

网友D:
方案的思路有问题,这个东西用在这个地方 不合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方案的思路有问题,这个东西用在这个地方 不合适

对,所以后来使用红外对管了。当时思考的太局限了,仅仅只考虑了手头的东西,光想着怎么减小热释电的感应距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