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出的PCB板中L1元件的两引脚短路,请帮忙看看文件的错误

楼主(2018-04-16):
如题所述,做出的PCB板中,还没焊元件,L1元件的两引脚短路!
哪里做错了,请指导,感谢您!!

网友A:
楼主第一次画板?  问题不少,  建议找个师傅先学下. L1是电感, 本身的内阻很小

网友B:
敷铜规则间距10mil太小,PCB容易短路;应该是敷铜和其它线路短路造成的,用放大镜仔细看看,头发丝细的线

网友C:
没焊接之前短路= 不正常,  焊接了电感之后短路= 楼主请认真学习基础知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第一次画板?  问题不少,  建议找个师傅先学下. L1是电感, 本身的内阻很小 ...

没焊件就短路,我知道问题很多,,没有老师可以请教~自己从网上找的视频,自己摸索着画的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敷铜规则间距10mil太小,PCB容易短路;应该是敷铜和其它线路短路造成的,用放大镜仔细看看,头发丝细的线 ...

噢,知道了,感谢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没焊接之前短路= 不正常,  焊接了电感之后短路= 楼主请认真学习基础知识

空PCB板就短路,确实是不正常,但从软件中找不出PCB的错误,只是说间距<10mil,应该就是间距太小的原因造成短路!

网友D:
应该是覆铜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应该是覆铜的问题

我也考虑过覆铜,有一个疑问:为什么顶层覆铜和底层覆铜都要连接到GND

网友:
屏蔽,散热等等的作用

网友D:
你的原理图电阻很多都画得有问题啊,一头连着一头没连着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的原理图电阻很多都画得有问题啊,一头连着一头没连着

噢,第一次画这么复杂的图,还要再仔细练习啊~感谢您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空PCB板就短路,确实是不正常,但从软件中找不出PCB的错误,只是说间距

设计没有短路,那就是生产的时候出现了短路,开手电在PCB背面对着检查。

网友F:
设计文件没有问题可以用12V电接到这两个短路点,通一下电试试。看那里断了或有烧的痕迹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设计文件没有问题可以用12V电接到这两个短路点,通一下电试试。看那里断了或有烧的痕迹 ...

有道理,可以测试一下
感谢您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设计没有短路,那就是生产的时候出现了短路,开手电在PCB背面对着检查。 ...

好的,知道了,感谢您

网友G:
这个pcb是软件自动布线的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这个pcb是软件自动布线的吧?

是的,自动布线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