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这种电机是叫什么电机?

楼主(2018-04-16):
有4根线,直流电机一对电源线,另一对不知道是什么线?这种电机如何控制?或者这种电机在百度上的关键词是什么?

网友:
直流永磁电机?

网友A:
看着像直流励磁电机,你测量下阻值,阻值小(欧姆)的是接电枢绕组,阻值大(百欧~K欧)的接励磁绕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着像直流励磁电机,你测量下阻值,阻值小(欧姆)的是接电枢绕组,阻值大(百欧~K欧)的接励磁绕组。 ...

这种电机如何控制?

网友B:
应该是个直流伺服电机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个直流伺服电机.

只有4根线2根电枢线,两外两根线比电枢线细。

网友:
24VDC接上去就转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刹车
http://www.motiontech.com.tw/inquire_View.asp?nid=49
没有仔细找跟着一样的型号,但是同系列的

网友:
另外两根应该是抱闸刹车的,通电时就解除刹车。

网友:
9楼说的很有道理

网友:
不知道是我眼花,还是你像素不行,怎么看起来是眩晕的

网友:
看不清楚呢

网友(2019-03-23):
直流电机

网友:
俺也看的眼花头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