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SP32 初始化I2C后,插TF卡导致按键响应速度变慢

楼主(2018-04-16):
ESP32 初始化I2C模块后,插TF卡导致按键(采用ADC采集的方式)响应速度变慢,无论插TF卡后开机还是开机后插TF卡,都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只要插过TF卡,就会出现异常。TF卡拔出后也无法解除故障。

楼主:
找到原因,I2C驱动中有阻塞,I2C端口初始化在TF卡的SDIO端口初始化之前,I2C总线的SCL刚好用到了与SD_DATA1在同一管脚上。SDIO初始化时覆盖了I2C端口的初始化。将I2C端口的初始化放在SDIO初始化之后就没有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