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D硬盘无法识别,如何确定故障和修复?已解决,好开心!...

楼主(2018-04-16):
RT,thinkpad420很老的机器了,使用频率很低,偶尔用一下,之前硬盘摔过一次系统起不来,重装后可以用了,但是偶尔蓝屏,没太在意。

前几天突然无法开机了,U盘PE进去也识别不了硬盘,找另外的台式机插上也没有识别,通电可以听到硬盘转动,问下可能是哪方面问题?怎么能确定下把数据读出来。

已解决,见2楼回复,看来这个碰运气的,家里那个台式机没有任何提示,也无法识别。

网友A:
没有卡卡声,再摔摔,有卡卡声没办法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卡卡声,再摔摔,有卡卡声没办法了

声音很平稳,算正常。
刚换了个公司的电脑试了下,BIOS可以识别到硬盘,开机后提示自检,有很多坏道,自检一个小时左右完成,竟然就正常了,可以读到数据,晚上回家赶紧全部备份出来,以后这个电脑可不敢再放数据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声音很平稳,算正常。
刚换了个公司的电脑试了下,BIOS可以识别到硬盘,开机后提示自检,有很多坏道,自 ...

哈哈,我是挂到一个移动硬盘盒里然后等了半小时,反应过来之后赶紧去计算机管理里面把盘符卸了,然后用diskgenius拷出来。

网友:
运气啊, 我们都是3个地方备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