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 怎么设计才不出现下图的情况?

楼主(2018-04-16):
在AD软件,导入PCB封装后,PCB板上有部分元件出现图上上所示的图,怎么设置才能不出现?

网友:
封装设计有问题

网友A:
改rules  封装元素之间距离超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改rules  封装元素之间距离超了

改哪一项。

网友A:
管脚间距   丝印与管脚的间距,具体没办法截图了   PC上没这个软件好久了

网友B:
应该是改drc规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管脚间距   丝印与管脚的间距,具体没办法截图了   PC上没这个软件好久了 ...

规则里有关丝印全部改成“0”了,还是不行,只有在ShortCircuit这项点勾后就没有了,但是这个功能是要有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改drc规则

是的  如果自己确认制作不会出问题的话   可以改DRC检查项来规避   楼主可以试试 这样比较快

网友:
鼠标放到出错位置上,会有提示违反了哪条规则的,出来短路提示符,线的层不对了?

网友:
图上很明显没有丝印压焊盘,应该需要改焊盘间隙

网友:
上 DRC报告才是正道

网友C:
点击焊盘,把JumperID统一修改成0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点击焊盘,把JumperID统一修改成0

我重做了一个封装。我试了一下你的这种方法是对的。谢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重做了一个封装。我试了一下你的这种方法是对的。谢谢!

加一个负号应该可以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