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款服务端数据转发软件

楼主(2018-04-16):
网络结构看下面的图片

1、套接字A和套接字C都通过TCP连接到了套接字B;
2、由于C不是公网IP,A想要直接连C是不可能的,希望通过B转发。即,A把数据发给B,B把数据发给C,C回复信息给B,B把回复信息发给A
3、如果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大家也指点一下,限制条件:A和B都是PC,C只是普通的网关设备,无法做更多的事情了

BTW 为什么火狐浏览器无法上传和添加图片

编辑原因:修改莫元数量和增加文字

网友A:
搜索sokit 很棒的一直在用

网友B:
用frp反向代理,A作为服务端,C可以通过B连接到A

网友:
这种适合用MQTT协议

网友C:
B的IP地址用花生壳映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frp反向代理,A作为服务端,C可以通过B连接到A

感谢。
您说的这个这个办法是让A做内网穿透以便暴露给C
我这边一般是A主动发报文给C(假设已经建立TCP连接),C收到之后发回复报文,并且A需要虚拟出一个串口(把某个TCP连接虚拟成串口),通过这个串口和C通信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B的IP地址用花生壳映射

B已经是公网IP了,B作为服务器可以和A C通信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搜索sokit 很棒的一直在用

这个软件上次下载测试了一下,发现没有成功转发,刚刚又试了一下,还是不行,您帮忙看看呢,我截图

上图中,我打开了两次软件(因为软件似乎只能建立一个客户端,不像其他的TCP UDP测试工具),通过客户端连接了服务端

可以看到,服务端被两个端口连接上了下面我来设置一下转发

把之前的两个连接设置成转发
然后在某一个客户端里面发数据给服务端,并未发现有数据准发到另一个客户端那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。
您说的这个这个办法是让A做内网穿透以便暴露给C
我这边一般是A主动发报文给C(假设已经建立TCP连 ...

理解错误了

网友D:
LZ要找的不就是MQTT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搜索sokit 很棒的一直在用

测试了一下,转发成功了,但是有个问题, 转发页面配置的两个端口号都作为服务端口了,还是没法满足我的需求
我的需求更像是下面的图片,建立了6000端口作为服务端,随机两个客户端套接字(小明和小张)连上了6000,需要端口6000作为中间桥梁,透传小明主动发给小张的数据,和小张的返回报文(modbus通讯)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LZ要找的不就是MQTT嘛

看了一下MQTT的介绍,真的很强大啊,但是我的A是PC可以用MQTT,C设备不具备编程可能怎么办...只能用内网IP连接服务器B,没别的本事

网友E:
自己写个转发协议不就ok了,每个端口号带两个设备,连协商都省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看了一下MQTT的介绍,真的很强大啊,但是我的A是PC可以用MQTT,C设备不具备编程可能怎么办...只能用内网I ...

C看你写的是网关设备,一般单片机都可以跑MQTT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C看你写的是网关设备,一般单片机都可以跑MQTT

C设备是一台4G数据传输模块,单片机操作了全网通集成模块,主要是通过串口配置一些参数,网络协议栈在集成模块里面了,没在单片机上

网友F:
看看这个软件是不是你需要的~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自己写个转发协议不就ok了,每个端口号带两个设备,连协商都省了

是的,查了很多的资料,还是准备自己在服务器上面写个小demo试试了,理论上只要服务端有两个客户端的socket信息就可以转发的

网友G:
服务器是Linux环境的话,socat了解一下,老环境就是nc (netcat)。职业网络转发工具。
缺点是两个端口listen。

单端口listen考虑过怎么判断通信对么?没问题的话,自己写个也不费事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看看这个软件是不是你需要的~

感谢,试了,确实是我需要的,这个小工具自己写的话不知道难不难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服务器是Linux环境的话,socat了解一下,老环境就是nc (netcat)。职业网络转发工具。
缺点是两个端口listen ...

接受方会返回回复报文,所有报文CRC,这样应该能保证数据正确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接受方会返回回复报文,所有报文CRC,这样应该能保证数据正确

端口转发数据本身非常简单,代码没几行。问题是配对之类的。

如果你会nim,端口转发的非常简单的代码:

# buffer size for data forward.
const buf_size = 2048

import os, ospaths, strutils, parsecfg
import asyncdispatch, asyncnet

type
    Args_t = ref object
        port_local  : uint16

    Serv_t = ref object
        serv        : AsyncSocket       # for server listen proxy.

proc async_data_forward(src: AsyncSocket, dst: AsyncSocket, dir: string) {.async.} =
    ## forward data, return when socket closed.
    ## - socket closed -> src.recvInto return length 0 :OR: recv/send raise an exception.
    var buf : array[1 .. buf_size, uint8]
    while true:
        try:
            let rx_len = await src.recvInto(buf.addr, buf_size)
            if rx_len == 0:
                break
            await dst.send(buf.addr, rx_len)
        except:
            break

proc async_server(s: Serv_t) {.async.} =
    while true:
        # wait connections.
        let proxy = await s.serv.accept()
        let debug = await s.serv.accept()

        # forward data, await completes if any forward thread completes.
        var x = async_data_forward(proxy, debug, "server: proxy -> debug: ")
        var y = async_data_forward(debug, proxy, "server: debug -> proxy: ")
        await x or y

        # close connection.
        proxy.close()
        debug.close()

proc role_server(a: Args_t) =
    var s   = new(Serv_t)
    s.serv  = newAsyncSocket(buffered=false)

    # server: bind and listen
    try:
        s.serv.setSockOpt(OptReuseAddr, true)
        s.serv.bindAddr(Port(a.port_local))
        s.serv.listen()
    except:
        s.serv.close()
        return

    # poll dispatcher until completed.
    waitFor async_server(s)

proc main() =
    # extract argument/settings
    var arg = new(Args_t)
    arg.port_local = 2189

    role_server(arg)

when isMainModule:
    main()

用C之类的写这种东西略麻烦,因为两个socket要poll。
带有比较好的多线程/异步库的高级语言就会省事儿的多,而且Linux/Windows通吃,比如Go,Rust,Nim,Python,etc。

网友:
可以考虑用frp搞定

网友:
不需要转发,只需要服务器 打洞即可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C设备是一台4G数据传输模块,单片机操作了全网通集成模块,主要是通过串口配置一些参数,网络协议栈在集 ...

原来如此

网友:
也在找这样的软件。

网友H:
正在做专用的类似的东西。如果C不能二次开发,在BC之间增加一个网络模块,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看看这个软件是不是你需要的~

这个程序很好用,不知道能支持多少个客户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正在做专用的类似的东西。如果C不能二次开发,在BC之间增加一个网络模块,就可以了。 ...

思考过使用花生壳的硬件:花生棒,但是设备C是插的SIM卡,网络是移动给的,不是现场的局域网,不好搞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端口转发数据本身非常简单,代码没几行。问题是配对之类的。

如果你会nim,端口转发的非常简单的代码:

感谢啊,可惜您这个代码我还看不懂,没用过这个语言
顺便问一句,这种socket数据转发用MFC应该好做的吧,用C#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看看这个软件是不是你需要的~

这个软件发送方发出数据之后会立马收到“OK”,如果能配置一下关闭这个功能就好了,因为接收方一般是提供服务的,收到了发送方的数据之后自然会有报文回复过去,这个软件帮忙回复了“OK”是没有必要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啊,可惜您这个代码我还看不懂,没用过这个语言
顺便问一句,这种socket数据转发用MFC应该好做的吧, ...

之前提过了,Socket透传这事儿非常非常简单,收数据,然后发即可。
用C的话,主要是Windows和Linux不通用,要两套代码,代码量倒是很小。

我相信你这个东西不是自己娱乐之用或者自家特定设备调试,所以,麻烦的是如何进行配对,用户管理这些事情,而不是转发。

应用逻辑的完善可靠是最麻烦的。

网友:
要用socket透传,学习了